PLC程序的地址编号和I/O实际接线端子如何对应

楼主(2008-06-03):
请教:PLC程序的地址编号和I/O实际接线端子如何对应的?

  例:马达点动控制电路

  I-----I I-----------(  Y1 )

               X1

请问:实际接线中,点动开关是接在PLC的X1输入端子吗?可否接其它的端子呢?

         Y1呢?

         是不是X1与Y1对应就好了?

网友A:
X、Y是与PLC上对应的端子对应的;

楼主:
多谢回复!!

我的意思是点动开关是接在PLC上的X1端子还是X2端子。。。?是按照什么规律接的?

网友B:
你要找那种PLC的说明书看一下就明白了啊

网友C:
X、Y是与PLC上对应的端子对应的;X1接在PLC输入X1端子上,Y1亦然。

楼主:
謝謝各位!!原來是這樣,明白了!多謝!

网友D:
引用 网友C:
X、Y是与PLC上对应的端子对应的;X1接在PLC输入X1端子上,Y1亦然。

意见相同

网友E:
引用 网友C:
X、Y是与PLC上对应的端子对应的;X1接在PLC输入X1端子上,Y1亦然。

网友F:
应该说:X1是输入,Y1是输出,不知道对否。呵呵

网友G:
对:游刃有余 关于

应该说:X1是输入,Y1是输出,不知道对否。呵呵

内容的回复:

对的

网友H:
诶~~楼主对PLC的常识需要补充啊~~~

一般来说x1,y1是程序内部的逻辑代号。目前基本上获得共识是只要有x。y。出现。一般x表示输入点。y表示输出点。至于x1到底在PLC的接线端子哪个位置需要根据不同的PLC组态设定来确定。。。

三菱FXPLC来说。x1就是主机CPU上的编号X1的接线端子。。。。假如是Q系列。又不一样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诶~~楼主对PLC的常识需要补充啊~~~

一般来说x1,y1是程序内部的逻辑代号。目前基本上获得共识是只要有x。y。出现。一般x表示输入点。y表示输出点。至于x1到底在PLC的接线端子哪个位置需要根据不同的PLC组态设定来确定。。。

三菱FXPLC来说。x1就是主机CPU上的编号X1的接线端子。。。。假如是Q系列。又不一样了。。。

网友J:
同意楼主看法,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