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V71起重应用中的故障

楼主(2008-06-03):
在一台150t高吊中,用2台ATV71 110KW变频器控制两台90KW的电机,这两台电机同时控制主起升,原来调试完后没什么问题,后来一台电机轴断换新后,上升正常,下降出现两电机电流不一样,转矩也不同(两台电机用主从控制和转矩控制),额定负载时主起升1的电流比主起升2的电流大2倍,不知是变频器故障还是别的?请问哪位高手能解决?

网友A:
应该是机械的原因,或许安装时没有安装好,机械有堵转现象导致负载转矩不一致

网友B(2008-07-11):
应该是电机机械安装的原因.不过你要测试到底是哪的原因很简单,你先把2个变频器的输出对调看看是否还出现相同状况就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C:
可以试试先做一下自整定,新换的电机自整定参数不一样

网友D(2009-04-02):
我觉得应该是机械问题,你重新做电机辨识,重新设置参数,重新调试吧

网友E:
应该是机械问题,首先你的电气没有变动,再次,你的机械更换后也没有做辨识

楼主(2009-06-09):
谢谢各位高手的回答,事情已解决,把变频器重新设定即可。

网友F(2009-12-03):
同心度调得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