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缆直径与电流的速算口诀谁有?

楼主(2008-06-03):
560KW三相回路应使用多大的断路器?多大的线径?知道 的说下,最好说下公式,谢谢

网友A:
你到网上找电工口诀就可以了。用三条180平方并联作一相。用一千安的断路器。

网友A:
晕。搞错了。断路器选择要比一千安大。我选择1600A。

网友B:
          关于这个,有常用两个电工口决的。

我这里有收藏的,给你了

1、十下五;百上二;二五三五四三界

七零九五两倍半;穿管温度八九折

铜线升级算,裸线加一半

2、二点五下乘以九,往上减一顺号走。

 三十五乘三点五,双双成组减点五。

 条件有变加折算,高温九折铜升级。

 穿管根数二三四,八七六折满载流。

至于解释,太多了。你把这些拿到网上去搜一下。

网友B:
十下五就是十以下乘以五;
百上二就是百以上乘以二;
二五三五四三界就是二五乘以四,三五乘以三;
七零九五两倍半就是七零和九五线都乘以二点五;
穿管温度八九折就是随着温度的变化而变化,在算好的安全电流数上乘以零点八或零点九;
铜线升级算就是在同截面铝芯线的基础上升一级,如二点五铜芯线就是在二点五铝芯线上升一级,则按四平方毫米铝芯线算.
裸线加一半就是在原已算好的安全电流数基础上再加一半

OK~!  两个口决有一些误差~

网友C:
1600A的应该考虑用铜排了,算法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