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威PLC是否有M8034?

楼主(2008-06-03):
三菱PLC的M8034是禁止输出,科威PLC是否有与之相对应的?在急停情况下,需要。请指点一二。

网友A:
    如果你是要禁止所有输出,你可以使用用ZRST指令,复位所有的输出。

但是急停开关一般是串在安全回路中,不做到程序中。打急停情况下梯子是无法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