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电缆,想延长

楼主(2008-06-03):
通讯电缆,如果想延长,像232,485的最多是多少?有什么限制吗?

网友A:
RS232  不超過15M,如需延長,請將RS232轉為其他的通訊模式,如RS422,RS485,以太網等等。

RS485,在低通訊速率的情況下大于1000M,但是最終多少還同時取決于其通訊協議,如西門子的MPI,理論上不得超過50M,而DP,在低通訊速率的情況下可以在1200M,如在RS485模式上運行ModbusRTU,則可以達到1000M以上。

因此,在同等的物理條件下運行不同的協議,其距離也會有所不同。

以上!

网友B:
好象这距离是直线的吧,如果有转角,传输速率也会有影响吧,

网友C:
当然有了!232是短距离!485是可延伸1。5公里以上的!!2楼讲的很对!

网友D:
可以采用更低衰减的专用电缆,

如:用A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18 AWG 在9.6kbps时,最大无中继传输可达1800米。

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ID=36295

网友E:
保险期间用485比较好一点。。。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保险期间用485比较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