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加线性模组运动,如何选择伺服功率及惯量?

楼主(2008-06-03):
线性模组为滚珠丝杆(丝杆外径16导程16)加两条直线导轨,模组载着平台,平台重量约25kg,伺服工作时的转速为2400转/分,不知道该怎么选择伺服的功率和惯量,请大家多多指点,感激不尽!

网友A:
负载速度: VL=15m/min
直线运动部分质量:M=80kg
滚珠丝杠直径: D=0.016m
滚珠丝杠螺距: PB=0.005m
定位次数: n=40次/min
定位长度: L=0.25m
定位时间: tm=1.2s
摩擦系数: μ =0.2
机械效率: η=0.9

1.确定速度曲线
循环时间:tm + te = 60 / n = 60 / 40 =1.5s 假定ta=td整定时间ts是0.1s
加速时间:ta= td = tm - ts - L / VL
=1.2 - 0.1 – 60 × 0.5/15 = 0.1s
恒速时间:tc = tm – ts – ta - td =
= 0.9s
电机转速:NL = VL/PB =15/0.005 = 3000(min-1)
= 3000 × 2π / 60=314 rad
2.计算惯量
负载加滑块:J1=M(PB /2π)2
= 80×(0.005/2×3.14)2
= 0.507×10-4 kgm2
滚珠丝杠: J2 = πρLBDB4/32
= 0.405×10-4 kgm2
电机负载惯量: JL = J1 + J2 =0.912×10-4 kgm2
电机惯量:Jm = 0.417×10-4 kgm2
3.计算扭矩,选择电机
加速度:a+ = NL/ta =3140 rad/s2
负载转矩:TL =μ●M●g●PB / 2●π●η
=0.2×80×9.8×0.005/2×3.14×0.9=0.139 Nm
启动转矩:TP = (J1+J2+Jm)●a+ + TL
= 0.417306 + 0.139 = 0.556 Nm
制动转矩:Ts = (J1+J2+Jm)●a+ - TL
= 0.417306 - 0.139 = 0.278 Nm

转矩有效值:Trms2 =(Tp2ta+TL2tc+Ts2td)/t ≤ 额定转矩2
(0.5562×0.1s+0.1392×0.9+0.2782×0.1)/1.5 = 0.03769
Trms = 0.1941Nm

各种条件均满足,可以选择该电机

网友A:
你自己参考下吧。因为导轨的参数只有你自己最清楚。这个只是在选别的电机时候的一个例子。

网友B:
察看安装确定型号 察看负载确定功率 这样不就可以很快找出来了?

网友C:
由动能公式 1/2*m*v^2=1/2*J*ω^2,及速度关系 ω=2π*v/L,可以推导出折算到电机轴的移动体质量对应的转动惯量:

J=M*(L/2π)^2,楼主的实例中J=20kg*(1.6cm/2π)^2=1.3kgcm^2

由于速度已经定了,所以只要再明确伺服所需的力矩能力(=负载力矩+加速力矩),记住伺服选型的关键是力矩和转速,功率只是捎带的计算结果,千万不要被日系伺服厂商以功率进行选型的方法误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