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频器维修后出现的故障求助

楼主(2008-06-03):
悬赏分:10 - 离问题结束还有14天0小时
一台55KW西门子MM440变频器控制水泵 ,正常运行正常,停机后,再开机,变频器160A三个快熔全部烧毁,检查变频器四块模块全部爆开。这种现象一般怎样产生的,怎样解决?在维修中,更换同型号4块模块后,运行1小时正常,停止运行后,没有断电,五分钟后变频器报警F0022功率组件故障,无论怎样复位均不成功,哪部分元件有问题,如何解决?求高手支招

网友A:
"正常运行正常,停机后,再开机,变频器160A三个快熔全部烧毁,检查变频器四块模块全部爆开"看一下机器内部灰尘多吗?"在维修中,更换同型号4块模块后",你驱动板检查仔细了吗?机器坏的时候最好弄清楚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损坏?

网友B(2008-07-07):
IGBT 崩了,有几个可能。

1:电机对地短路,可以用摇表测一下对地的绝缘。

2:IGBT误触发,这就可能是PSU&DRIVER-BOARD上有问题。可以更换尝试一下,但功率要重新刷,一般用户没有这样的软件,可以请专业人员做。

3:更换的IGBT型号不对,额定电流太小,但一般可能性较小

此类维修最好请西门子公司上门服务。

网友C:
看看你驱动电压正常吗?

网友D:
590及西门子调速器故障联系013893683865得到技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