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两例开关电源故障!!

楼主(2008-06-03):
1.一个输入220V.输出5V的台湾电源.初次上电无电压输出.反复上电多次后输出正常.断电时间越长.正常输出越困难.请教是哪里的故障?该怎样维修?

2.一电磁炉.断电几小时后.上电正常.电源灯亮.放锅会加热.插头拔下后再插上,无电电源灯也不亮.断电几小时后,插电又正常了.请教故障所在.该如何维修?

以上两例一直想不通.多次拆开都找不到毛病!!

网友A:
1.查一查开关电源驱动MOS管的电路有没有虚焊;如果UC3844

3845\3442等.

2.可能是由于电热丝加热后,电路有些元件器随温升变化,至到不工作,等到几个时后,温度降到正常时又能工作.所以查一查温升后元件的阻值变化.

楼主:
谢谢.我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