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安装面盆时不小心打在PPR管上,

楼主(2008-06-03):
昨天安装面盆时不小心打在PPR管上,有没有方法在不破坏墙体的情况下,将水管堵住

网友A:
你先看看漏水厉害不,如不厉害可以用电烙铁慢慢修补。最好还是锯了热熔。

楼主:
一个6MM的冲击钻头孔眼

网友B:
没办法了

网友C:
只有拆墙重新装过一根PPR管子了。

网友D:
一个6MM的冲击钻头孔眼 没对通的话,可以用橡胶塞塞住外边用水泥,

楼主:
昨天回家将瓷砖打烂后,将墙开孔后露出水管,重新焊接,第一次焊接没有成功,最后一个接头漏水,后来找不到人维修,只好将孔打大一些,重新焊接一次成功了,装修房子的朋友安装面盆的时候千万要小心了,不要犯同样的错误哟

网友E:
所以装修完工后,一定要有一套图纸。

楼主:
当时也就用相机拍照留了一个是意图

楼主:
应该标住一份详细的图纸,要不然后悔就来不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