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普洛菲斯触摸屏开机进入不了系统

楼主(2008-06-03):
普洛菲斯触摸屏(型号是GP37W2-BG41-24V)开机进入不了系统,开机屏亮,显示制造乡页面,另过一会在最下面一行显示PLC没有联接,就这样没有了反应,本来以为是屏坏了,可是我用同型号CPU板试机,一切正常,那位大师帮帮忙,指点一下

网友A:
那就是你的CPU板坏了。

网友B:
通信接口的问题吧

网友C:
您好,

我是广州海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主任维修工程师,关尔佳,我们公司电子事业部主要从事工业显示屏触摸屏,工控电脑板,PLC,伺服放大器,变频器,电路板,各行业精密测控仪器电路板及工业设备和工业控制电子线路板卡(PCBA)的维修、生产、
设备改造以及相关工业技术的研发.更多信息请上我们公司网站.

www.gdhaite.com 希望有机会合作,谢谢

关尔佳13728065775 020-33527727 传真020-85542220

网友D:
应当是不能正常与PLC通讯造成的;原因可能是设置错误、电缆不对、硬件损坏等;

浙江中创贸易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机电五金城2号大厅34号

邮编:318050
电话:0576-82401797 82563186 82205887
传真:0576-82401785

Http://www.zjzcmy.com
E-mail:zjzcmy@126.com

网友E:
可能是通讯口的问题,但是应该能进入画面才对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是CPU板坏了,可是我没有数据不知道从那里开始查呀,3楼的朋友你好,有机会合作哟,

楼主(2008-10-18):
谢谢各位的帮忙,前一阵出差没有来得及感谢大家,在些谢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