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MOV指令:

楼主(2008-06-03):
MOV T060 D0129表示什么意思?

网友A:
mov是移动t060的时间置到d0129寄存器里

楼主:
明白了,是把T060的延时值移动到D0129里面去,是这样吗?

网友B:
说的没错!!!!是这样的

网友C:
是把T60的当前值写到D129,而不是设定值;

网友D:
还是永宏PLC好用,QQ联系我:674756052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是把T60的当前值写到D129,而不是设定值;

网友F:
是把T60的当前值写到D129,而不是设定值;
说得很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