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三角启动问题

楼主(2008-06-03):
从星形切换到三角形,电动机三角形接法,以下两种接法:

W2 U2 V2 V2 W2 U2
| | | | | |

U1 V1 W1 U1 V1 W1

两种接法都能用吗?哪种接法好呢?

http://www.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346663《-------我从此贴看到了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不知道有没有讨论结果哦?

网友A:
用那种接法,根据应用现场来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那种接法,根据应用现场来

>>>>>>>>>>>>>>>>>>>>>>>>>>>>>>>>>>>>>>>>>>>>>>>>>>>>>>>>>

根据现场?请问什么情况用第一种,什么情况用第二种呢?

网友B:
我对此也很感兴趣.很想知道什么情况下用第一种方法.什么情况下用第二种方法.请指教!

网友C:
两种接法都可以,一种是新式的,一种是老式的

网友D:
两种都可以啊!不知道有什么情况用那一种

网友E:
结果都一样的..........

网友F:
两种接法都可

网友G(2008-07-10):
这个是无所谓的,那种接法都一样,只要保证三相绕组之间是头尾相接的就行。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这个是无所谓的,那种接法都一样,只要保证三相绕组之间是头尾相接的就行。

看现场接线方便就可

网友I:
两种接法都可以 结果都一样的..........

网友J:
主电路相序不要搞错。电机六根线和接触器下接线排六个分为两组接好,可用万用表电阻档量一下,1--4通,2-5通,3-6通。

网友:
什么啊根本就什么都不是

网友K:
把图画清楚一点//////////

网友L:
只要保证三相绕组之间是头尾相接的就行

网友M:
结果应该没有什么两样吧?用哪一种都行。

网友N:
从星形切换到三角形,为了降低超动电流常用此方法。有时双速电机用第二种方法。

网友O:
应当是U1V1W1W2U2V2,口诀是1.5   2,6   3,4 .

网友P:
根据现场定,只要电机能转起来就行了

网友Q:
两种效果都一样都能完成

网友R:
完全一样的,都可以启动

网友H(2011-04-16):
都一样  没什么区别  。星和角连锁就好

网友S:
错, 星形转换到三角,连接应为U1    V1     W1

                                                           W1   U1     V1,    此为正顺转法, 也就是星形和角形是同一方向

网友T:
貌似后一种接法是反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