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与OMRON C200HE的通讯问题

楼主(2008-06-03):
请问大家:

        我是第一次用MCGS的菜鸟,我用MCGS5.1与C200HE的CPU相连接,模块是AD003模块,我用上位机读DM区的数值,很顺利的读出来了,但是,我读IR区的数据就是读不出来

   我AD003的单元号是0,我想读0通道的模拟电流输入,是不是读IR101啊?

    但是,我怎么读出的数值在0、1交替变化呢?

   请问各位大侠,我应该怎样设置,设备组态啊?

网友A:
是不是有什么PLC程序在运行,ad采集看你现在对应的寄存器.

楼主:
  什么意思?PLC程序当然要运行啊,不然我怎么从IR中读数据?!

   我得PLC程序是从AD003的0单元0通道,就是IR101中读出4-20ma的电流,经过SCL指令处理为BCD码,放入DM150中,我得上位机可以准确读出DM150中的数据,但是IR101中的数据读不出来

   PLC程序是不会错的,现在我怀疑是组态错了,请问有高手能点拨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