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J41-2 630V (DC)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8-06-03):
CJ41-2  2uF  630V(DC) 电容器可以串联在两相380V的电路中吗?

网友A:
Dc只的 是 直流电 啊 !  电解电容!

网友B:
不可以,这个电容只可以用于小于630V直流电的电路中。

网友C:
这是个电容,不是电解.DC是直流电压.

最好不要用630V,要串联就好用耐压在1000V的电容.

网友D:
 册子说的对,但电压380V的最大值,接近630V应留有足够的余量,

网友E:
可以使用,630V的耐压超过380V的峰值(380*1.41)。

网友F:
可以使用,但电压380V的最大值,接近630V应留有足够的余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