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咨询!请熟悉HONEYWELL-TPS3000和PKS的朋友帮忙

楼主(2008-06-03):
目前工作中遇到一个课题(目前只是设想)。
我们一个生产工序以往使用的是TPS3000系统,现在生产扩容,但是TPS3000已经没法扩了。于是我们考虑新上一台PKS系统。这就存在这样一种局面。新上的点放在PKS系统上,但是生产公用的部分还是在以往TPS3000系统上。这样一来就存在两个系统之间的通讯问题。一种办法是硬通讯,即把以前公用部分的信号分成两路,分别进入两套系统,两边系统都有检测信号和控制权。但是这种办法工作量巨大,而且带来许多安全隐患和故障点。另一种办法是两套系统进行软通讯。通过通讯线把双方数据进行交换。这样只是组态上比较麻烦。我的问题是:如果采用软通讯,采用什么样的手段进行?能不能满足数据可靠、高速、量大的要求?组态上是否很复杂?需要注意些什么?同样的要求,如果是TPS3000与TPS3000两套系统之间的通讯又会是什么情况呢?
由于我只用过TPS3000,并不了解PKS。所以在论证这个想法的时候想听听熟悉两套系统的各位朋友的意见。

网友A:
在GUS站安装TPNSERVER

或增加APP节点

通过HCI接口通讯

PKS支持OPC高级客户端

网友B:
TPS  和PKS系统是可以互通互联的,通过ESVT节点。

网友A:
楼上所言即是!不增加任何软件和硬件可是不行的呀!!

网友C(2008-07-08):
楼上的楼上是个强人,PF

网友D:
原系统真的很大么?那你太幸福了!

网友E(2008-11-11):
如果新上的系统与老系统之间关联很少,又想节约成本,不妨采用DDE

网友F(2009-01-16):
好像是TDC3000 和TPS。TPS 跟PKS就是两码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