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宏PLC密码问题

楼主(2008-06-03):
听一个朋友说一个用户用永宏必须每个月给开发者交费取得密码,因为密码每个月更改一次,想请教下众为大哥 ,这怎么实现的,是在PLC上位机软件上实现,还是在程序里实现

楼主:
自己顶个先,等待中......

网友A:
应该是可以在程序中实现的,你每隔一段时间将密码按照自己即定的算法更改一次就可以实现。当然,这样做的话。每次的密码其实都有一定的规律。

网友B:
感觉没有哪么强大吧。。。不懂得啊。。懂的能出来说说吗

网友C:
永宏的有此功能?恐怕是楼主的朋友在忽悠。

永宏的PLC有2种密码,一种为项目密码,可以防止项目被打开,另一种为PLC密码,永宏的称作PLC ID。这相当于一个PLC密码,但是永宏的PLC使用上有个特点,即与PLC编辑软件联机就下载程序,因此如果设置PLC ID,那么需要输入密码,如果密码不对,PLC不进行运行。

为避免用户由于缺乏密码,又必须对程序作修改而遇到的尴尬,永宏的PLC的编辑软件可以根据您设定的密码,进行临时的给出一个密码,此密码用于用户修改程序,但是有时间限制。

各位可以去永宏的官方网站,好好看看永宏的使用手册,就会明白,实际上楼主得到的就是永宏根据加密算法得到的一个临时密码,而真正的密码却没有改变过。

以上!

网友D:
永宏的保密很好啊

网友E:
永宏有此功能吗?不懂

网友F:
是的,除了,密码保护还有ID保护呢,如果程序和PLC  ID不一致,有程序灌进去也没有用,不会运行的,这个相当的好。对于有产权保护的来说

楼主:
具体有没我也不太确定,因此上这来求教啦,继续等待达人来

楼主:
继续等待..............

网友G:
是否是触摸屏的操作密码 那样每天都可以密码不一样的了

楼主:
不是触摸屏的密码,是PLC程序密码....等待

网友H:
是PLC程序密码..

楼主:
是PLC密码,但现在不确定有没这个功能及是否能实现它,被上面的人说得都不怎么信了

楼主:
再坚持几天 看看 哈哈

网友I:
软件版本在4.32以上配合PLC的OS版本在4.47以上,程序没有被解成功过!

另外象这种定期需要密码的问题,应该在程序方面做控制,基本控制方式:万年历提供时间时限,再配合程序锁机。大致的理念如此,至于怎么实现,那就要看设计者的功力了!

楼主:
这么说,还是可能的,看来学习的东西还挺多的

网友J:
少来了,怎么可以这样做。

网友J:
那个应该是人机的控制密码。

网友I:
虽然这样做欠妥。主要是追款问题,现在企业之间的合作,追款是一个很头疼的事情。当然不是为了蒙取其他的利益这样做了!

网友K:
永宏的密码的确很牛,各位不用太担心,目前软件版本在4.32以上配合PLC的OS版本在4.47以上还没人能解

网友L(2008-07-09):
根据我的经验,应该是可以实现的,我在深圳,感兴趣的可以交流交流QQ:226225987.

网友M:
引用 网友K:
永宏的密码的确很牛,各位不用太担心,目前软件版本在4.32以上配合PLC的OS版本在4.47以上还没人能解

网友N:
不能说没有人能解,只是不愿意搞,搞解-密的话,良心过不去,毕竟大家都是靠这个吃饭了,一部分人投机取巧,对另外一部分人不公平,还有钱少了也不值得搞,呵呵。PLC和人机配合,可以做到清除PLC的内容(包括程式和暂存器),让投机者和不良商人无机可乘,永宏PLC绝对可以做到这一点。

网友O(2008-09-07):
在等待永宏的进一步发展了,期待吧

网友J:
OS4.5以下的JM软件很多啊,

他的做法估计是比较了解PLC的了,就是知道密码存放在PLC的地方都知道,这样就可以用梯图按时间(或别的条件)更改密码了

网友P(2009-02-20):
估计是在程序里做的!

网友Q:
根据加密算法得到的临时密码是还原备份程序用的。WinProladder 使用者手冊第12章有详细介绍。

网友R(2009-04-17):
楼主说的这种情況不是有永宏plc才有这功能,你说的那个是写的一段plc程序,我见我朋友用过。每个plc都可以实现这个功能,就看你的技术了,呵呵!

网友S:
建议查看软件使用手册,里面有介绍.

网友T:
去这个网站看看也有的。http://shop57743933.taobao.com/有工控资料,教程。

网友U:
看来还有很多东西要学

网友J(2009-05-19):
有大客户码的话你没有办法的

网友V(2011-03-06):
好,说的很好,要是你的设备销量好,人家要做你那种设备,不用你的电气部份,人家按你的工艺过程,都能设计一套电气来.一般来说,PLC解都是维修者维护者.要是别的厂家要生产你这种设备,基本加密是不能彻底防止,人家不用永宏的PLC可用三菱,西门子,都能编.江辉自动化,

网友W(2011-05-30):
不错啊,相当不错的功能,要弄点永宏的PLC 试一下了。

网友X:
永宏的密码的确很牛,各位不用太担心,目前软件版本在4.32以上配合PLC的OS版本在4.47以上还没人能解 !!!这个说法是错误的!只不过去破要花很多精力!大凡PLC说穿了也是单片机控制,有CPU就会有存储器(EPROM),只要拆这个东西还是能搞定的!!

网友Y(2012-02-22):
各位大虾,我的永宏FB系列PLC程序出错,原来是电池没电了,换电池后故障灯闪,联机后发现LADDER 校验出错,清除资料后故障灯灭,但没程序后PLC不工作,请教楼主帮我编一个简单的控制程序,用两个常开按钮(加、减)控制两路同步模拟输出,0-+5V,同时受一个常开的急停开关复位为零。拜谢!

网友Z:
大家好,我司是深圳西马特科技有限公司,主营国产PLC SM7-200/300 系列数字量模块、模拟量模块、通讯模块,开关电源,PPI电缆,MPI适配器,工控机与工业平板电脑,无线路由器等 ,望有机会合作。网址: http://www.siemauto.com TEL:0755-26068796 曾小姐
  FAX:0755-26068852-603  谢谢!

网友AA:
永宏的我用过,软件没有西门子的好用。

网友AB(2018-10-25):
引用 网友I:
软件版本在4.32以上配合PLC的OS版本在4.47以...

网友AC(2019-08-03):
我有

需要解就。联。系。我

解米软件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