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双联开关控制

楼主(2008-06-03):
谁有用四个双联开关控制三联路灯电路图,

网友A:
三联路灯是什么啊? (请教中)

网友A:
是不是在三个地方控制一盏灯啊?用两个双联开关中间加个双刀双投钮子开关就好用了吧!(书上有介绍的)

楼主:
是三个地方控制一盏灯啊,

楼主:
我试了可以,我把二位双联开关并起来用了

网友B:
3个开关控制一盏灯?能教教我吗?xuhonfeng大哥

网友C:
用三个开关控制一个灯,有一个开关必须选双联双控的,另外两个选一位双控

网友D:
为什么现在的工控上网的速度很慢了,几分钟都没有反应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