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利普变频器求助

楼主(2008-06-03):
我处有一45KW电机,用一45KW的海利普变频器控制,怎么接一块电流表来监示电机的电流。

楼主:
我试着用原来的方法在变频器输入侧接一块200/5的互感器,其上引出两棵线接200A的44L1-A的交流表,没有任何显示.

网友A:
看一看接线对不对,换一下电流表线

楼主:
真的是和接线极性有关吗,它是交流表啊!明天我也可以试,但有一点,我用钳形表测变频器输入侧电流很小很小,变频器输出侧电流正常。

楼主:
由于变频器输入电流为不可知,而且我们着重测的是电机的电流,所以决定在变频器的AM-ACM模拟输入端接一块44C2-V,100A,表头为10V的直流表,变频器的内部参数CD060设为1,其余参数不变,以为这样肯定会可以,结果这块表测出的电流恰好是电机运行电流的一半,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B(2008-08-05):
参数没有设好了啊       可以联系13516776772

楼主(2008-12-27):
参数设的没有问题啊,用电流表监示的这个问题始终没有解决。大多数资料介绍说用频率表改装成电流表。不是太麻烦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