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acs510一拖3*18.5KW+3KW如何设置

楼主(2008-06-03):
各位老哥,教教我如何实现ABB  acs510一拖4啊,3个18.5KW+1个3KW,会烧小泵吗?参数咋设置啊?gaohaian1000@163.com

网友A:
510没有多电机参数功能,这种模式没有办法保护小电机,你可以通过加热继或是换多电机参数机器。

网友B:
不行啊老兄,负载均分了!!小的受不了的

网友C:
最好不能这么用,首先说明,一拖多的各品牌都没有多电机参数功能

如果这么用,1.设定大电机参数,对小电机来说许多保护都没有意义了

                     2.设定小电机参数,大电机根本都没法正常运行

如果相差功率很小的话,理论上可以使用!但是你差别太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510没有多电机参数功能,这种模式没有办法保护小电机,你可以通过加热继或是换多电机参数机器。

好主意

楼主:
谢谢各位啊!可我们公司就要这么做,我只能等着看一缕青烟直冲天了!!没法儿啊!

网友E:
一拖多一般负载都是一样的啊:呵呵

网友F:
确实。如果是有两台不同的泵的话。可以通过设置两个不同的PID进行投入运行。

    好像是ACS 800功能更好。

网友G:
我只有ACS510一拖二的图纸,估计楼主也有。

网友H(2008-07-11):
ACS510有PFC功能可拖相同功率的泵,另外有辅助泵控制功能,但辅泵为工频启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