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控(kingview)
实时趋势曲线

楼主(2008-06-03):
请问:无论如何调整实时趋势曲线时间(纵轴没问题),其曲线显示都不如其他温度记录仪记录的曲线“圆滑”、逼真,如何将实时趋势曲线做好?

网友A:
可以选择工具箱-插入通用控件-历史趋势曲线。然后用这个控件的 HTUpdateToCurrentTime()方法就可以当作实时趋势曲线来使用的。用这个控件做出来的曲线要圆滑和逼真的多了。

楼主:
请问;在()内填上历史趋势名,为何总是不对?

网友B(2009-02-22):
HTUpdateToCurrentTime()这个里面不需要填写的 直接写入运行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