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有没有这样用过空开?

楼主(2008-06-03):
手边没有1P的空开  总是将2P或者3P的连接片拆开  当作1P的用  这样有问题吗?

楼主:
只把用手搬的那个拆掉   其它的都不动!

网友A:
可以的,3P的就是3个1P连接起来的》

网友B:
我们也有过样的,一样用

网友C:
对,3P的本身就是把3个1P的用连接杆连接起来,同时动作而尔。

网友D:
有的牌子的可以,有的牌子的不可以!

网友E:
还没试过,等有机会试试

网友F:
可以 只不过有过流等故障时会一起分断 外部推柄可以分离 内部保护联锁分不开

网友G:
我也用过……

网友H:
可以的,用过的顶下....

网友I:
是小的微断吧?我没这样用过。但是结构是独立的,3P的就是3个1P用连接杆连接起来的。

网友J:
我还没有用过,等有机会试试

网友K:
手边没有1P的空开 总是将2P或者3P的连接片拆开?你有这么多2P或者3P,咋就没有1P呢?

网友K:
这样用有点浪费哦.

网友L:
有点浪费哦. 可以 只不过有过流等故障时会一起分断 外部推柄可以分离 内部保护联锁分不

网友M:
没有问题!几p的就是几个连在一起。

网友N:
有的可以这样用,

有的不能。

网友O:
对有的可以这样用,

有的不能。

网友P:
国产的都可以,进口的很多不行

网友Q:
一般都可以,手柄上的那根横杠是"连动杆",一相动作时使三相同时断开.

网友R:
应该没有问题的,我们以前就用过

网友S:
经常这样了,把那个连接的用电钻干了。一个顶三个用

网友T:
可以我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