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器回路中如何接电流表监示电机电流

楼主(2008-06-03):
在变频器输入侧接一块交流表,还是在输出侧,或者是在变频器模拟输出端接出一块直流电流表?

网友A:
在供电侧装交流表就可以

楼主:
我就是在变频器供电侧接入一个互感器,引出两根线接电流表,可是虽然电机已转起来了,却没有电流显示啊。

楼主:
电机和变频器都是45KW的,电流表是200A的,互感器是200/5的,很多人以为接法没有问题,可就是这块交流表没有显示。我用钳形表测变频器输入侧,电流很小很小,输出侧电流接近电机运行电流。真感到好奇怪。

网友B:
     在供电侧装的电流表测得不是电机电流,一般没有用处,而一般互感器都是侧工频电下的电流,所以接到输出侧也没用。一般在变频器模拟输出端接一表显示电流

楼主:
TO 潜水艇

你说得没错,我也有这种想法,想在变频器模拟输出 端接出一个直流表,因为在按钮板上开的∮60孔,所以用44C2-A,200A直流电流表,表头0-10V(海利普变频器AM-ACM为0-10V模拟量输出),可海利普变频器有关技术人员说这样接不可以的。

网友C:
电流互感器是200/5.但你要看一下匝数是几圈的.你的变频频率是多少啊,频率低当然电流小.

楼主:
1匝,变频器的输出频率是设定在39HZ,电机输出电流用钳形表约是40A,变频器显示输出转速577RPM。

网友D:
1.无论接变频器输入还是输出,互感器变比过大,45kw电机电流一般85至90安,互感器和电流表应改为150/5. 2.监视电流最准确是用模拟输出4--20mA。电流表用数显表。 3.如果是电度表计量用,则必须接在变频器输入侧才准确。

网友E:
引用 网友D:
1.无论接变频器输入还是输出,互感器变比过大,45kw电机电流一般85至90安,互感器和电流表应改为150/5. 2.监视电流最准确是用模拟输出4--20mA。电流表用数显表。 3.如果是电度表计量用,则必须接在变频器输入侧才准确。

顶~~~~~~~~

楼主:
由于变频器输入电流为不可知,而且我们着重测的是电机的电流,所以决定在变频器的AM-ACM模拟输入端接一块44C2-V,100A,表头为10V的直流表,变频器的内部参数CD060设为1,其余参数不变,以为这样肯定会可以,结果这块表测出的电流恰好是电机运行电流的一半,不知是什么原因。

楼主:
请变频器行家快进来帮我解释一下,怎么使这块表监示的电流恰好是电机的运行电流。

楼主:
顶一下,请高手帮一帮忙.

网友F:
不知道LZ用的是哪家的变频器,大部分变频器厂家都有AM输出(电机电流输出),但有些厂家的输出(0-10v)驱动电路的驱动能力有限,只有1mA的驱动能力,如果您选用的表头内阻偏小,就会造成到表头的电压衰减,满量程10v到表头后可能衰减到5v,显示的电流为实际电机电流的一半也就不足为奇了!希望给您个思路,为您能带来点帮助。

楼主:
我们用的是海利普变频器HLPA004543B,用上述方法接上,显示的电流是实际电流的一半。没有办法,只能在变频器的输出侧接一互感器。接上一块交流表。

楼主(2008-07-04):
引用 网友F:
不知道LZ用的是哪家的变频器,大部分变频器厂家都有AM输出(电机电流输出),但有些厂家的输出(0-10v)驱动电路的驱动能力有限,只有1mA的驱动能力,如果您选用的表头内阻偏小,就会造成到表头的电压衰减,满量程10v到表头后可能衰减到5v,显示的电流为实际电机电流的一半也就不足为奇了!希望给您个思路,为您能带来点帮助。

那怎么办呢?我传上图,希望你能为我指点一下。

网友G(2008-11-01):
我认为楼上季共全讲的不对,45kw变频器拖动电机就算你把变比选为100/5的互感器也没用,如果变频器的频率设为10赫兹左右时输入侧电流只有5安左右,电流表基本不动,22kw的电机运行15Hz时输入侧电流只有3A,在下不知是什么原因请高手解答

网友D:
如果不是计量,45kw电机运行在10Hz,输入电流只有5A,我认为此时的电流检测已失去意义。100/5互感器只能是就大不就小。

楼主(2008-12-27):
引用 网友D:
1.无论接变频器输入还是输出,互感器变比过大,45kw电机电流一般85至90安,互感器和电流表应改为150/5. 2.监视电流最准确是用模拟输出4--20mA。电流表用数显表。 3.如果是电度表计量用,则必须接在变频器输入侧才准确。

从变频器模拟输出端子引出线接模拟表监示,没有办法实现,如果用数显表监示,用什么型号的表合适呢?能提供一下吗?

网友H:
变频器可以看的呀。为什么搞这么麻烦。

楼主:
变频器在机床后面的电控箱里,操作时观察变频器是极不方便的。

网友I(2009-02-23):
这种问题我都经常碰见,都是输入测电流很小,以前我们的设备用直流电机,用欧陆直流调速器,现在改用富士变频器,三相交流电机,同样是三相电源供电,负载不变,用了交流电机后,输入侧电流比以前少了三分之二。哪位高手知道?

网友J:
引用 楼主:
关于变频器在机床后面的电控箱里,操作时观察变频器是极不方便的。

将变频器的显示面板+延长线放在能看见的地方就行了。

网友K:
监示电机电流不能在变频器输入侧接交流表,可以在变频器输出侧经电流互感器隔离后接交流表。事实上有更好的方式见识电机电流----在变频器模拟输出端接出一块直流电流表,变频器留这个端子就是干这个用的

网友D:
考虑到过载问题,变频器电流模拟输出的最大值一般为变频器额定电流的2倍,很多变频器都是这样设计的,所以你看到模拟表显示电流只有实际电流的一半是正常的,一般不建议这样接电流表。该参数应该可以更改,你详实看说明书应该可以找到设置项。 其实可以把变频器的AO1设为电机运行电流,输出为4~20ma,外加一块数显表,数显表输入为4~20ma,电源电压为220v,并设置好量程就可以,这样的表市场上非常多,用得很普遍

网友L(2009-03-30):
电流表接在输出侧,变频属软起动装置互感器电流表比额定电流稍大即可,我们配99T1这么小的表头都有读数的。如果你是上海我可帮你解决。

楼主(2009-06-06):
谢谢以上各位好友的帮忙,我学习了,工控网真好!

网友M(2010-01-23):
用数字表干扰大,还不如用指针表

网友N(2010-02-23):
我的现场也有,但像你说的这种情况没有,我们就是在变频输入端加互感器,接交流表,正常显视。很关注你的问题。

网友O(2011-02-15):
可以把变频器的界面显示设定为输出电流,那样现实的是实际电流,当然,在输出侧加互感器接电流表也差不多,基本上还算准,如果想直观一点,可以把变频器的AO1设为电机运行电流,输出为4~20ma,外加一块数显表,数显表输入为4~20ma,电源电压为220v,并设置好量程就可以,这样的表市场上非常多,用得很普遍 。

楼主:
楼上建议非常不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