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铜排防腐涂敷材料

楼主(2008-06-03):
因现场环境高温潮湿,加热设备的铜排出现大量铜锈,同时连接螺丝很容易断裂,请教有何种涂敷材料能够避免上述情况?

网友A:
工业凡士林

楼主:
工业凡士林不耐高温吧?我们现场温度能到七八十度。

网友B:
你那设备是要经常移动的吗?如果不移动就用环氧树脂吧!

楼主:
不移动,环氧树脂能耐多少度高温?另外现场环境潮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