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关行程开关问题

楼主(2008-06-03):
请教:"双刀双掷开关"是否是"开关方向上有2对接点”的开关?请懂的人赐教!谢谢!

网友A:
是呀,就是和两个单刀双掷开关并在一起一样!

网友B:
双刀双掷开关是开关方向上有2对接点

网友C:
双刀双掷开关是开关向上有2对接点,向下也有2对确点,才叫双掷.

网友D(2008-07-30):
双刀双掷开关是开关有两组转换式触点,并且两组开关可以向两个不同的方向同时同步地投切。

网友E:
双刀双掷开关是开关向上有2对接点,向下也有2对确点,才叫双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