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同一指令控制不同的步进电机,效果却不一致?

楼主(2008-06-03):
请教各位大侠:

       我用两台三菱FX1N-60MT的PLC中的PLSR指令控制四个步进电机,用的同一指令DPLSR   K12000 K10000 K100 Y0控制,结果有一台步进电机能正常运行,另三台在运行中则有尖叫声并伴有抖动,不能正常运行.如果频率设置为K4000,则均正常.但为何其中一台频率为K12000能正常而其它三台却又不行?四台步进电机设置为:细分数均为10,电流设置均为2.5A,其它设置都一样,现在很迷惑不解,不知跟接线是否有关?急!急!急!

网友A:
任何看起来一样的东西,也都会多少有点差别的,如果可以,就互相替换试一试

网友B:
那就把你那台有尖叫声的步进换到好的plc上不就可以很快确定问题了吗?

网友C:
不要用这个指令,用drvi

楼主:
咨询过厂家,试过多次,还是如此.如果步进电机高速运行,则有加减速过程,否则有尖叫声,用DRVI不知可以加减速?

网友C:
你不看说明书吗 ,磨刀不误砍柴工。

网友D:
这个问题,就好比天底下同年同月同日生出生的人,没有一摸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