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关行程开关

楼主(2008-06-03):
请教:“双刀双掷开关”是否是“开关方向有2对接点”的开关,我现在要往FISHER气动执行机构上装行程开关,技术要求之一“开关方向有2对接点”,对方给我选的双刀双掷开关,不知是否可以满足,有懂的赐教一下!

网友A:
“双刀双掷开关”一般指:

 ;

 ;不是你要的行程开关。

一般的行程开关有1个常开和1个常闭触点。

看样子,你要的是有2个常开触点的行程开关。市面上应该有。

 ;

 ;

楼主:
to1楼:你图片上的是双刀双掷开关的一种,但用在执行机构上还有其它的,内部原理都差不多,只是外观不一样,我以前也在FISHER上用过霍尼韦尔的双刀双掷的行程开关,但这次技术协议里写着“开关方向各带2对接点”,霍尼韦尔的人也搞不清是不是一回事,所以上来请教了!

网友B(2010-12-21):
RS 三刀双掷开关 5A-125VAC/2A-250VAC   请教这个开关的参数有没有错误啊,怎么才能找到

网友C:
类似于在开关位置都有一个微动开关,分别有两对接点的,具体型号不详,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