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油缸上装个位移传感器检测行程,用哪种位移传感器?请教一下

楼主(2008-06-03):
液压油缸上装个位移传感器检测行程,行程为50cm,用哪种位移传感器比较好。输出接plc,可能位移传感器要输出模拟量,请教一下?

网友A:
光栅、电阻尺应该可以吧

楼主:
好像湖北武汉有一家:莹佳 静磁栅油缸行程检测仪 不知有没有谁用过,效果任何,我们好不好用?

网友B:
要好的话MTS,TURCK。。就是价格贵点

网友C:
广东康宇磁致位移传感器,意大利杰佛伦,美国森纳士等都有

网友D:
看你的精度要求了。

美国盖姆科公司有高精度传感器可供你选择。

精度:0.1%(重复性0.01%)全行程;

0.05%(重复性0.001%,0.005%)全行程;

0.01%(重复性0.00006")全行程。

敬请垂询!021-54807896

网友E:
你完全可以装LVTD直线位移传感器

网友E:
 电气连接: 6针接插件
类型: 弹簧回弹式
特点: 气密封,适用在恶劣环境下精确测量,CE标准,重复性可达:0.0006mm,内置弹簧
供电电源: 3V(400Hz~10KHz)
输出: 约-0.7V~0.7V(2.5KHz)
精确度: 0.25%
工作温度范围: -55℃~150℃
量程: ±0.05,0.125,0.250,0.500,1.000,2.00(英寸)
 这种传感器应该能满足您的要求

网友E:
有需要可将要求及联系方式发送至XUERU532@163.COM

网友F(2008-08-06):
磁性接近传感器应该可行

网友G:
上海精浦机电公司成都办事处

电话:028-86285090

拉绳位移传感器,检测液压油缸当前值,掉电不影响测量。

输出信号4-20mA,RS485及SSI可选,测量行程可选。

 ;

网友H:
磁栅应该可以.步进炉上有用过的.

网友I:
科瑞模拟量的

网友J:
广东康宇磁致位移传感器最好

网友K(2009-03-25):
还是采用拉线位移传感器比较好,济南开思科技是拉线位移传感器的专业生产厂家,产品线性精度可以达到0.05%,现在广泛应用在油缸位置的检测中,如果想了解我们的产品可以到我们的网站查询:www.kaisitest.com  电话:0531-87985188

网友K:
信号输出为编码器的脉冲输出,适用方便,价格合适。我们可以大量现货供应,行程0-400000毫米之间任选。

网友L:
检测活塞位移?高压?

网友M:
高频的就用LVDT

低频运动可以用拉线位移传感器

www.yorkinstrument.com

网友M:
http://www.yorkinstrument.com/spctr-p.htm

网友N:
上海方格自动化系统有限公司是专业从事运动控制技术应用开发、自动化系统集成、自动控制元件和传动产品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秉承诚信的原则,为客户提供专业、完善的售前、售后服务,以及可以让客户感受价值的工业控制器产品与系统,以提升客户的机械设备市场竞争力为目标,及满足其生产过程控制与设备资讯整合的需要。

Novotechnik从事传感器测量技术生产和研发60年来,一直是行业的先驱者。NOVO具有强大的研发队伍,所研发的产品己成为加工制造业、控制测量工业以及汽车工业必不可少的基础原件。目前NOVO在中国区域内具有广泛的应用和较高的知名度;我们承诺: 1、产品及部件品质能满足制造业面临的恶劣工业环境,低故障率的工作。 2、供货周期短,正常的供货周期少于45天。 3、在满足精度及可靠性的前提下,价格低廉。 4、全球一体化的售后服务是产品品质的重要体现。

德国NOVOtechnik GNC T 系列磁致伸缩位移传感器,有如下特点:

1)非接触式磁致伸缩NOVOSTRICTIVE测量技术
2)传感器和载体高度集成
3)模块组装,IP67外壳
4)移动磁块非接触测量
5)不受振动和冲击的影响
6)具有数据传输界面的高动态串行"DyMos"接口
7)无限的机械寿命
8)无速度极限的磁环
9)极佳的线性性能,最大可达30μm
10)无论行程大小,分辨率最高可达0.001mm
11)低温系数<20ppm/k
12)电缆和插头可选
13)最大工作压力可达350bar
14)螺栓连接法兰M18×1.5或3/4"-16UNF
15)带有置位功能的模拟界面

二、产品说明:
外壳-电镀铝,轴:不锈钢
安装-符合IS06149标准的螺丝孔套管M18×1.5;
符合SAE J475标准的螺丝孔套管3/4"-16UNF
磁环-环形磁环
电气连接:
8针圆形屏蔽接头M12×1
8针圆形屏蔽接头IEC130-9
8芯传导屏蔽电缆1米长
电气-SMD与ASIC结合,将电缆屏蔽连接到外壳

网友O(2009-08-18):
  济南开思科技有限公司是国内为数不多的拉线位移传感器的厂家之一,我们是生产商,价格和性能具有很高的性价比,而且保证质量,如有需要可以联系我们。

  公司网址:www.kaisitest.com

  联系电话:0531—87984588   0531—87985188

  联系人:张艳君

网友P:
引用 网友A:

光栅、电阻尺应该可以吧

光栅尺,磁栅尺,电阻尺, 哪个都可以,并且都非常便宜

网友Q:
装个拉线的编码器如何?http://www.cnbpq.com/hr/showjianli.jsp?id=1071

网友R:
油缸行程都在推拉绳式,我晕,

主流应用  磁致伸缩 LVDT

其他的电子尺寿命不够,拉绳更是扯蛋,光栅在油缸上没有应用

网友S:
油缸行程都在推拉绳式,我晕,

主流应用 磁致伸缩 LVDT

其他的电子尺寿命不够,拉绳更是扯蛋,光栅在油缸上没有应用
----------------------------------------------------------------------------------------------------------------------------------------------------------------------

上面看法太极端了,技术都在发展,主流的技术有优点,也有缺点,改变缺点,保留优点,新产品就出来了,请参看新型油缸高精度内置传感器报道。

网友T(2009-11-14):
深圳市米朗科技有限公司是经深圳市政府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经营磁致伸缩系列直线位移传感器(无接触磁感应电子尺)、磁致伸缩系列液位传感器(液位计测控系统)、电阻式系列直线位移传感器(电子尺)、角度位移传感器系列产品、拉绳位移传感器(拉绳式电子尺)系列产品、V/A转换模块、显示控制器系列产品、集中润滑给油器系列产品、小型齿轮减速马达系列产品。
公司设有工程部、研发部、制造部、检测中心、营销部和直销办事处,完全按现代化的标准组织设计、生产和销售。公司所有产品均获得权威机构CE,3C认证,磁致伸缩系列液位测量系统(液位计测控系统)取得“防爆合格证”,公司通过ISO9001:2000国际质量体系认证,严格按照国际质量认证标准组织设计和生产,确保产品质量、用户满意。
公司在深圳市公明镇新区公明街道设立有生产基地,拥有6000平方米全新洁净厂房,拥有现代化的设备120余套,设计、开发和销售24大系列超过350个品种规格的传感器(行程10mm-20000mm)、4大系列10多个品种规格的润滑油泵、黄油泵。6大系列20多个品种规格的调速齿轮马达,以及配套的100多种齿轮头、3种速度控制器,最大程度地满足客户的需求。在全国各主要工业聚集地设立办事处,为广大客户提供周到、及时的服务。
公司秉承“质量第一、用户至上、诚信为本”的宗旨,为客户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欢迎广大客户来电、洽谈、合作,并欢迎广大客户光临指导。

深圳米朗科技有限公司(苏州办事处)
电话:0512-69160810
传真:0512-69160830
QQ:498222592
联系人:黄先生/郑小姐
地址:苏州市平江区清塘路大观名园65幢102
网址:www.miran-tech.com

网友T:
磁致伸缩液位传感器的就可以

网友U(2010-11-30):
深圳信为科技生产的油缸专用位移传感器大量应用到韶关生产液压油缸厂!

欢迎垂询!075588366485/13534221008  聂胜华

网友V:
普通炼油厂内的浮球液位变送器即可,维护简单,价格便宜,在催化裂化装置上检测塞阀滑阀的行程环境恶劣,质量还行。

网友W:
我们鞍山维盛公司,代理的美国MTS位移传感器,专门为油缸测量行程设计的专业传感器,在中国的很多行业的油缸中广泛应用。

如果你想获得更多的技术上的支持和服务,可以来电来信咨询。

鞍山维盛公司

颜涛

E-MAIL:tao.yan@aswisdom.com

网友X(2011-05-16):
磁至伸缩线性位移传感器非常适合在油缸上安装使用。即可以检测位移,也可以检测活塞运行的速度。www.sapphiretech.cn

021-56605066   guoxinwei000@163.com

概述:

磁致伸缩线性位移(液位)传感器是应用“磁致伸缩”技术研制而成。此项技术由美国公司于1975年世界首创。现在这一技术已在国际范围内广泛的被应用在传感器技术之中,特别是用于要求测量精度高、使用环境较恶劣的位移和液位测量系统中。上海萨法尔公司形成了有特色的新一代的高科技的位移(液位)产品。它具有精度高、重复性好、稳定可靠、非接触式测量、寿命长、安装方便、环境适应性强等特点。它的输出信号是一个真正的绝对位置输出,而不是比例的或需要再放大处理的信号,所以不存在信号漂移或变值的情况,因此不必像其它液位传感器一样需要定期重标和维护;正是因为它的输出信号为绝对值,所以即使电源中断重新接通也不会对数据接收构成问题,更无须重新归回零位。与其它液位变送器或液位计相比有明显的优势,它可广泛应用于石油、化工、制药、食品、饮料等行业,对各种液罐的液位进行计量和控制。作为位移传感器,它不但可以测量运动物体的直线位移,而且还可同时给出运动物体的速度模拟信号。灵活的供电方式和极为方便的接线方式可满足各种测量、控制及检测的要求;由于采用非接触测量方式,不会由于磨擦、磨损等原因造成传感器的使用寿命降低。它良好的环境适应性、可靠性和稳定的工作,为用户带来了极大的方便,与导电橡胶、LVDT、电阻式位移传感器等产品相比有明显的优势,而且一只传感器既可以用来测量位移,也可以测量速度,再加上有着极高的性能价格比和厂家及时周到的售后服务,足可让用户更加放心地使用。

特点:
■ 非接触式测量

■ 高精度、高稳定性、高可靠性

■ 性能价格比高

■ 使用寿命长

■ 多种输出方式可供选择

■ 具有反向极性保护功能

■ 防雷击、防射频干扰

■ 结构精巧、环境适应性强

■ 不需定期标定和维护

■ 隔离防爆(可选)

■ 安装方便

应用:

■ 伺服液压油缸活塞位置反馈或预置

■ 伺服汽缸活塞位置反馈或预置

■ 研磨机械位置反馈或预置

■ 铸锻机床位移控制

■ 注塑机模板定位与监测

■ 木材加工定位控制

■ 其它机械定位和位移检测

■ 汽轮机气阻阀门开度的检测与控制

■ 水轮机导叶开度的检测与控制

工作原理:

磁致伸缩线性位移(液位)传感器的工作原理如图所示。该产品主要由测杆、电子仓和套在测杆上的非接触的磁环或浮球组成。测杆内装有磁致伸缩线(波导线),测杆由不导磁的不锈钢管制成,可靠地保护了波导丝。工作时,由电子仓内电子电路产生一起始脉冲,此起始脉冲在波导丝中传输时,同时产生了一沿波导丝方向前进的旋转磁场,当这个磁场与磁环或浮球中的永久磁场相遇时,产生磁致伸缩效应,使波导丝发生扭动,这一扭动被安装在电子仓内的拾能机构所感知并转换成相应的电流脉冲,通过电子电路计算出两个脉冲之间的时间差,即可精确测出被测的位移和液位。

技术参数:

量程范围(mm)

 80,150,300,500,800,1000,1200,1500,2000,2200,2500,2800,

3000,3500,4000,4500,5000 ~~~~~~~~~

(可根据用户要求定制)

输出形式/工作电压

(三线制)

位移信号:0~5VDC/+24VDC±10%

0~10VDC/+24VDC±10%

(-5~+5)VDC/±15VDC±10%

(-10~+10)VDC/±15VDC±10%

4-20mADC/+24VDC±10%

速度信号:1V/25.4mm/S(最大10VDC)

注:指磁环随物体匀速移动的速度为25.4mm/s时,输出1V的工作电压

,最大为输出10VDC的工作电压(也可与客户协商确定)

负载特性:

电压输出时最大负载电流2mA

电流输出时最大负载电阻600Ω

工作电流:
60~100mA(随量程的变化而增减)

工作温度

T1:0~70℃, T2:-25~+80℃, T3:-40~+85℃
储存温度
-40~100℃
纹 波

低噪音环境 小于2mVrms

伺服工作状态(80~1600mm) 小于6mVrms

伺服工作状态(1600~5000mcm) 小于10mVrms

性能指标:

 非线性误差(±%FS)

 0.05;量程300mm以下最大误差150μm

重复性误差

优于0.002%FS
分辨率
优于0.002%FS
迟 滞
优于0.002%FS
温度影响
±0.007%FS/℃

零点调整范围

20%FS

满量程调整范围
20%FS
频率响应时间
0.2~5ms(根据量程大小而定)

注:对同一只传感器而言,如果零点和满量程同时调整,其总的调整范围为额定量程的20%
结构特性:

测杆材料

OCr18Ni9(304)

316L不锈钢(特殊定制)

电子仓外壳材料

1Cr18Ni9Ti

连接形式

螺纹连接:M18x1.5

M20x1.5

3/4-16UNF(英制)

引线方式
1、PVC屏蔽电缆线(默认长度:2.8m,也可根据用户要求提供)

2、航空插头(不适用于隔爆型产品)

3、接线端子

防爆标志
隔爆型:EXdIIBT5
外壳防护等级
 IP65
测杆承受的压力:
≤34MPa

网友Y(2015-05-11):
我们的液压缸上也想装一个位移传感器,但我们液压缸的工作环境比较特殊,属于高温(夏季大约能有70-80℃),高粉尘(氧化铝粉尘),强磁场(车间有50万安培的直流电),不知哪种位移传感器适合,请各位大侠指教,提出宝贵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