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两台电机和一台备用电机的控制编程?

楼主(2008-06-03):
非常感谢长期以来在论坛的到的诸多帮助,我也越来越对这里有些依恋了。这是题外话,我遇到的问题是:一共三台电机,两台工作一台备用,每台泵都有一个故障指示点,每次必须两台泵工作,也就是说3台泵选择2台工作,编程如何实现这个功能?

例如:ABC三台泵,默认AB两台工作,C备用,如果A故障则BC工作,一次类推。现在就是相知道有什么好的编程方法,我已经实现了这个功能,但是觉得程序太笨了!现在想看看谁有更好的结构?谢谢

网友A(2008-09-26):
我写了个程序 ,可以交流一下,是西门子st200  QQ:357607966

网友B:
看来是有点体积庞大哈。

网友C:
还行,楼主应该把用什么型号PLC说清楚,那样会好些

网友D:
逻辑上没错,但可以简化,把ABC三台电机起停用卡诺图画出,消去冗余项即可。

网友E:
这样也行吧,暂时没有想出来更简单的方法~~谁有贴出来学习一次啊

网友E:
上面是S7-300的程序,所有的都通用

网友F:
不要把简单问题复杂化,看下我的符合要求不?

网友B:
1、楼上的图本来就有问题——3台电机同时工作;

2、就是把M1和M2改为常闭了,也有问题——一上电就同时启动M1和M2,这个不太妥吧?

       如果按常规,M1和M2不是一上电就同时启动的,难道要先启动M3再停止M3?

3、即使上述都没问题,那也存在功能上的问题——只是M3作为备用,无法循环使用(M1、M2、M3循环作为备用,自动进行切换——定时切换、故障切换)。

网友G:
6楼的写的不错的了,还有更优秀的吗?让大家长长见识。

网友H:
逻辑上没错,但可以简化

网友I:
支持老菜鸟的说法。

网友J:
上面都不错,8楼的有些简化,有效果.

不过,都没有考虑换泵的功能.

网友I:
引用 网友G:
6楼的写的不错的了,还有更优秀的吗?让大家长长见识。

网友K:
这个问题不用讨论了.多写两步又如何,重要的是要稳定.

网友L:
关注中,程序服务工艺,能够实现功能就是好的程序,不必争

楼主:
说句实在话,真的,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我判断了很长一大段才运行起来。五楼的说得很有道理,但是我当时突然忘了卡诺图数学怎么表达了,现在还得看看书才行。插入图片还的VIP才行啊。小晕一下

网友M:
有些学习不扎实的新手可能看不明白我的电路,主要是MB0与M0.0至M0.4之间的关系,可能不明白。MB0就是M0.0--M0.7的集合,呵呵。

网友N:
应该做成三台水泵轮流运行,平衡水泵运行时间;故障自动切换。

网友O:
8楼的方案会不会导致三台同时运转?

网友P:
大家写的那么多,看看星三角是怎么控制的,就知道这程序怎么写了,很相似,改改就可以了

网友Q:
对:PSF-PLC 关于不要把简单问题复杂化,看下我的符合要求不?
内容的回复:

1、题目没有具体的控制要求
2、按照你这梯形图必须要与触摸屏连接才能控制

网友Q:
对:标准触点 关于

你这是西门子的梯形图吧

内容的回复:

网友R:
期待有好的答案出现,让大家都学习一下。

网友S:
我的正解是来了,电路、程序都可以

可惜我的VIP没通过,说我的单位名称错误,明明是填对了,管理员有病

网友S:
VIP没通过,发不了图,做了张图放在空间里了,应该是正解。

空间连接:http://user.qzone.qq.com/4470800/blog/1223609955

网友I:
楼上的程序完整吗?若三台机器都没有故障,是三台都运行呢,还是就像楼主要求的那样只有两台投入使用?

网友S:
楼上的看仔细了再发言,什么情况下都只有2台运行,无论是程序还是电路里,怎么会3台?

网友S:
这就是一个简单的2对1互锁的电路啊

网友S:
终于通过了,发上来看吧,呵呵。

虽然不是很完整,但是原理就是这么简单,还可以举一反三,象3用一备等。

网友I:
我就这个水平了,还是没有看出来。其中的玄机到底如何,不知大侠能否赐教一二。。。。。

网友T:
引用 网友S:

终于通过了,发上来看吧,呵呵。

虽然不是很完整,但是原理就是这么简单,还可以举一反三,象3用一备等。

要是三台都没故障,岂不是三台都要运行?

网友U:
同意35楼的.

高手不少,

网友V:
33楼的我来分析一下:

1.当起动按钮按下后,cpu第一个扫描周期时,这时由于A、B、C三个输出都未得电,所以三个常闭点闭合,而这时假设三个都没有故障,这时符合输出条件,所以在扫描结束时将A、B、C置位;

2.第二个扫描周期来了,由于A、B、C都处于置位状态,所以三个常闭触头统统变为常开,所以这一扫描周期结束时cpu将A、B、C统统复位;

3.同1

……

结果是输出点输出一周期为稍大于2倍扫描周期的方波,如果是继电器输出,一般情况下勉强能吸合,结果就是……???

网友F:
对:老菜鸟 关于

1、楼上的图本来就有问题——3台电机同时工作;

怎么会三台机同时工作呢?只要A电机和B电机没有过载,C电机就不会工作。

2、就是把M1和M2改为常闭了,也有问题——一上电就同时启动M1和M2,这个不太妥吧?

?????? 如果按常规,M1和M2不是一上电就同时启动的,难道要先启动M3再停止M3?

以上你说的我看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3、即使上述都没问题,那也存在功能上的问题——只是M3作为备用,无法循环使用(M1、M2、M3循环作为备用,自动进行切换——定时切换、故障切换)。

我那程序的确就是C机只作为备用。只要A,B正常C就不会启动。

内容的回复:

网友W:
说了这么多,我还是觉得8楼的最好,,简洁明了!!估计没有更简单的了

网友I:
我相信工控网里有高人,但是我现在不得不相信比我水平低的人更多.竟然还有人这么轻率的发表言论,而且还是在工控论坛上.

网友X:
哎 生意好难做呀 最近有好多问私服电极. 温控表 .压力变送器 .低压电器的 苦于没有好渠道一直没做郁闷呀.........

网友Y:
用跳转指令可能比较好编

?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回复内容:
对:老菜鸟 关于

1、楼上的图本来就有问题——3台电机同时工作;

怎么会三台机同时工作呢?只要A电机和B电机没有过载,C电机就不会工作。

2、就是把M1和M2改为常闭了,也有问题——一上电就同时启动M1和M2,这个不太妥吧?

?????? 如果按常规,M1和M2不是一上电就同时启动的,难道要先启动M3再停止M3?

以上你说的我看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3、即使上述都没问题,那也存在功能上的问题——只是M3作为备用,无法循环使用(M1、M2、M3循环作为备用,自动进行切换——定时切换、故障切换)。

我那程序的确就是C机只作为备用。只要A,B正常C就不会启动。

?

1、今天看了一下,确实是我看错了。可能当时看花眼了。

2、这一条也是根据第1条写的,所以也跟着错了。不过“上电就同时启动M1和M2”这点是对的——对于大功率电机的话,直接启动,而且是2台直接启动是不妥的。

3、奇怪,我怎么当时就看错了呢???

内容的回复:

网友S:
我真以为我发的图能终结此贴,没想到会遇到那么多近乎弱智的疑问,我在发图的时候也说过了不是很完整,原理就是这个原理,甚至有人用假设的CPU扫描周期做错误的结论,老师没跟你讲过吗:CUP扫描是从上到下一行行来的,当A.B都运行了,C被互锁住了,还运行个屁啊!

如果用在在程序里,就一直是A\B运行,C备用:如果用作电路里,至于哪两台先运行就比较随机了。当然想做的灵活点可在每行前面都加一主令开关,这样想运行哪两个都可以,另外一台做备用。

还有,我提醒大家的是不是让你去生搬硬套,要明白原理,有了原理就有了基础,还什么大功率的都出来了,脑袋就一跟筋?

如果那个叫成乐的人还是不明白,我建议你回回炉.

网友Z:
同意33楼的写法,看看有没有人用更简单的梯形图写出来

网友AA:
这样仅仅是故障的切换比较少吧,一般都会要求再加上定时切换。多一个条件,思路可能就不一样了,道理可能比较简单(或者说可以描述的很简单),再有可能3用2备等备用泵大于1台的情况,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比较成熟的思路?

网友B:
我在2003年做过多个这样的工程,如果有需要,可以向我索取。下面是这样的工程的部分说明:
电安PLC控制说明
第一部分 设备配置
一.补水泵的配置
配备具相同型号规格的同一厂家生产的补水泵两台。其三相异步电动机的具体参数为:
型号:Y90L-2; 额定功率:2.2KW;
额定电流:4.7A; 额定转速:2840r/min;
额定电压:380V; 额定频率:50Hz;
电机极数:2极; 电机总量:25Kg;
电机接法:Y型接法; LW:82dB(A);
绝缘等级:B级绝缘; 编号: ;
工作制:S1; 标准:ZBK22007-88;
防护等级:IP44; 出厂日期:1999年8月;
生产厂家:五一电机厂; 注册商标:成峰;
电机采用变频器启动,启动时仍为Y型接法。
备注:两台电机的编号分别为991028及991036。
二.循环泵的配置
配备具相同型号规格的同一厂家生产的循环泵三台。其三相异步电动机的具体参数为:
型号:Y225M-4; 额定功率:45KW;
额定电流:84A; 额定转速:1480r/min;
额定电压:380V; 额定频率:50Hz;
电机极数:4极; 电机总量:320Kg;
电机接法:Δ型接法; LW:92dB(A);
绝缘等级:B级绝缘; 编号: ;
工作制:S1; 标准:ZBK22007-88;
防护等级:IP44; 出厂日期:1999年7月;
生产厂家:五一电机厂; 注册商标:成峰;
电机采用软启动器启动(一拖三),启动时仍为Δ型接法。
备注:三台电机的编号分别为990974、990976及990975。
三.变频器的配置
配备Danfoss丹佛斯公司生产的VLT2800系列变频器一台,其具体型号为VLT2822。
四.软启动器的配置
配备RENLE雷诺尔电气公司生产的JJR1系列软启动器一台,其具体型号为JJR1000S。
第二部分 PLC控制
一. PLC控制方案
PLC对设备的控制方案为:
1. 补水泵:补水泵一用一备,具备以下功能:
①. 当变频故障时自动进行变频复位,变频故障消失后自动进行故障切换;
②. 两台补水泵具备故障切换和定时切换功能;
③. 具备补水泵故障报警功能;
2. 循环泵:循环泵两用一备,具备以下功能:
①. 三台循环泵具备故障切换和定时切换功能;
②. 具备循环泵故障报警功能;
备注:当室外温度不太低(如-10℃以上)时循环泵采用一用一备运行方式(由人工手动控制),只能置为手动运行状态;当室外温度较低(如-10℃以下)时循环泵采用两用一备运行方式(由PLC控制),可投入自动运行状态。
二. PLC控制方式
PLC的具体控制方式请参阅PLC梯形图。

网友Y:
发贴之前,程序最好用仿真软件走一下,以免。。。。。。。。。。。。?

网友F(2008-11-11):
对:老菜鸟 关于引用PSF-PLC 的回复内容:回复内容:
对:老菜鸟 关于

1、楼上的图本来就有问题——3台电机同时工作;

怎么会三台机同时工作呢?只要A电机和B电机没有过载,C电机就不会工作。

2、就是把M1和M2改为常闭了,也有问题——一上电就同时启动M1和M2,这个不太妥吧?

?????? 如果按常规,M1和M2不是一上电就同时启动的,难道要先启动M3再停止M3?

以上你说的我看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3、即使上述都没问题,那也存在功能上的问题——只是M3作为备用,无法循环使用(M1、M2、M3循环作为备用,自动进行切换——定时切换、故障切换)。

我那程序的确就是C机只作为备用。只要A,B正常C就不会启动。

?

1、今天看了一下,确实是我看错了。可能当时看花眼了。

2、这一条也是根据第1条写的,所以也跟着错了。不过“上电就同时启动M1和M2”这点是对的——对于大功率电机的话,直接启动,而且是2台直接启动是不妥的。

3、奇怪,我怎么当时就看错了呢???

对于两个大功率电机不能同时启动也很简单,在第二个电机前加个延时就行了。

内容的回复:
内容的回复:

网友AB:
20楼与6楼在程序上有区别吗?

网友AC:
我涉入了PLC两年 做水泵控制也就三四年

虽然比不上各位大虾 我就认为8楼的是正解

不过启动自锁方面可以用自锁按钮  在程序上保护电机用热继就可以了

网友AC:
不好意思  更正一下

刚才用PLC做了一个试验 8楼的非正解

8楼的错误在于如果两台出现故障 而最后一台仍然运行。。

网友AD(2012-12-18):
哪位高手会用三菱编下面这道题?求赐教?只要状态转移图即可

基于FX0N 60MR可编程控制器的水塔水位控制系统

某水塔高51m,正常水位变化2.5m,为保证水塔的正常水位,需要用水泵为其供水。水泵房有3台泵用异步电动机,交流380v22kw。正常运行时,2台电动机运转,1台电动机备用。

控制任务和要求:

1)      因电动机功率较大,为减少启动电流,电动机采用Y-△电阻降压启动,并要错开启动时间(间隔时间为5s)。

2)      为防止某一台电动机因长期闲置而产生锈蚀,备用电动机可通过预置开关预先随意设置。如果未设置备用电动机组号,则系统默认为5号电动机组为备用。

3)      每台电动机都有手动和自动两种控制状态。在自动控制状态时,不论设置哪台电动机作为备用,其余的4台电动机都要按顺序逐台启动。

4)      在自动控制状态下,如果由于故障使某台电动机组停车,而水塔水位又未达到高水位时,备用电动机组自动降压启动;同时对发生故障的电动机组根据故障性质发出停机报警信号,提请维护人员及时排除故障。当水塔水位达到高水位时,高液位传感器发出停机信号,各个电动机停止运行。当水塔水位低于低水位时,低液位传感器自动发出开机信号,系统自动按顺序降压启动。

5)  因水泵房距离水塔较远,每台电动机都有就地操作按钮和远程操作按钮。

6)  每台电动机都有运行状态指示灯(运行、备用和故障)。

7)  液位传感器要有位置状态指示灯。

网友AE(2015-09-02):
引用 网友B:
我在2003年做过多个这样的工程,如果有需要,可以向我...

老菜鸟同志!有空能否发一份到我邮箱389788688@qq.com,非常感谢!

网友AE:
引用 网友B:
我在2003年做过多个这样的工程,如果有需要,可以向我...

老菜鸟同志!有空能否发一份到我邮箱389788688@qq.com,非常感谢!有个项目类似这样,想参考一下!谢谢!!!!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不懈关注与建议,我最终还是解决了这个问题,只是觉得确实麻烦,没有很好的库文件支持这个功能挺遗憾的!我用的是S7-200的PLC.

谢谢大家

网友AF(2017-09-13):
、今天看了一下,确实是我看错了。可能当时看花眼了。

网友AG(2019-03-09):
老菜鸟也不共享一下?

网友AH(2019-04-30):
这3台电机都能聊的这么起劲,那我补充下,如果改为30台电机,或者300台呢?各位怎么办?你们这种方法不太合适了吧?都是菜鸟级别的。

网友AI:
吃瓜围观,认可@财大气粗的逻辑图

楼主(2019-09-10):
谢谢大家的回复,还是人多力量大。不过我S7-200编的程序运行也不错,到现在都没出什么问题(要是出问题,早就罚钱了!!)。后来接触了支持高级语言编程的PLC后,这种问题简直就是个渣。梯形图和高级语言还是各有千秋的。哎……

网友AJ:
看看有用不?是否适用

楼主(2020-04-01):
没想到都10年了,这个问题还有这么大的吸引力。看来这是一个通用性的问题。10年里已经转变太多,现在看来软件行业是比较吃香的就业行业。智能制造了,机器人了等等,等等,都需要程序,底层的私服控制反而越来越没有钱途了。仅表达个人意见,请不要对号入座,也不要失去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