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不读取人机界面数据

楼主(2008-06-04):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我公司一台设备控制系统用的S7-300-CPU313C-2DP的PLC和台达触摸屏,昨天PLC通电就有报警信息使CPU停止,造成和触摸屏无法通讯,触摸屏显示通讯错误,后来为了消除PLC的报警,对PLC的CPU进行复位,PLC报警消除,触摸屏通电后也无通讯错误信息。有些数据在触摸屏进行设定输入的,当在设置设置参数时,PLC的CPU不读取,过15秒左右时间触摸屏上再次提示通讯错误。请问怎么会有这种情况,PLC的CPU有问题吗?

网友A:
最有可能的是:设备还该人家点钱:导致一段时间后不能正常使用

网友B:
有可能是通讯端口坏了

楼主:
我已经验证了PLC上面的DP通讯接口和触摸屏的通讯接口都没有问题,用PG连接DP接口能进行上下载程序。触摸屏连接使用的DP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