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给我一个控制步进电机的程序?

楼主(2008-06-04):
我正在学习PLC,以控制步进电机为例。变了好久,却怎么也调试不到满意的效果,步进电机老是来回震荡,不知哪位恩能够给我一个程序要我参考学习一下不?若哪位大侠能提供,不胜感激啊。

eamil:lxfu587@yahoo.com.cn

网友A:
步进电机是一种将电脉冲转化为角位移的执行机构。当步进驱动器接收到一个脉冲信号,它就驱动步进电机按设定的方向转动一个固定的角度(称为“步距角”),它的旋转是以固定的角度一步一步运行的。可以通过控制脉冲个数来控制角位移量,从而达到准确定位的目的;同时可以通过控制脉冲频率来控制电机转动的速度和加速度,从而达到调速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