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热管怎样判断电压是多少··

楼主(2008-06-04):
各位同仁,大家好,现在我有两根加热管,大小长短一样,我怎样判断它的电压呢?36V还是220V

    希望大家给我想个好方法,加热管上面没有标注····

网友A:
呵呵,没任何参数吗?

网友B:
功率知道否?知道功率了,测试电阻,应该得出电压

网友C:
不太好判断,我以前也碰到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D:
要不加36V电压试试,反正220的管子接在36V上也不会坏。

网友E:
在任何参数都不知道的情况下,4楼的方法不错。

网友F:
‘“看(加热块)国标知识就知道了。”

我们厂里也有好多加热块,有的上面标示模糊了不知道其参数,给我们做加热块的说只要有尺寸按国标做就能满足要求。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要不加36V电压试试,反正220的管子接在36V上也不会坏。

呵呵,没任何参数的条件下,偶准备如此.

网友G:
要不加36V电压试试,反正220的管子接在36V上也不会坏。

不错,我也干过啊

网友H:
就加36V电压上去试就行了。

网友I:
用仪表量电阻。假设都是1KW,那220V的那个是48欧,36V的那个是1.296欧。若还不行,把两个串起来。发热快的那个总是220V的。

网友J:
要不加36V电压试试,达不到所要的温度,再加220V电压。

网友K:
要不加36V电压试试,达不到所要的温度,再加220V电压

网友L:
没任何参数,不太好判断,

楼主:
多谢各位同仁啦······

网友M:
计算电热管表面积;电热管的加热介质,不同介质有不同的表面功率。比如,水介质是每平方厘米8W,干烧管是2W;计算出功率,测量直流电阻,电压当然就出来了。

网友N:
十楼的办法不错!支持!

楼主:
谢谢各位同仁······

网友O:
16楼的经验很好……

网友P(2011-11-29):
通过最简单的公式u=ir  电阻一定,电压一定,,就看电流啦。。。我也不懂,就是想说一下,想学经验,呵呵!

网友P:
说一些简单易懂的,不要太复杂????

网友Q:
加36V电压试试,反正220的管子接在36V上也不会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