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IX的opc通讯难题求解

楼主(2008-06-04):
问题如下:

1、一台计算机使用ifix4.0作为监控软件,一台使用wincc作为监控软件,两台计算机的系统都是xp sp2,

ifix4.0通过opc采集wincc的数据时候,只有当ifix 4.0的计算机把用户名和密码设置和wincc的计算机的用户名和密码一致的时候才能正常的通讯,  而当用户名、密码设置不一样的时候ifix无法采集wincc的数据,

另外,这台ifix4.0 计算机与一台系统为2000并安装了wincc的计算机通讯的时候,却很正常,不用将ifix 4.0的计算机用户名、密码设置和安装2000并安装了wincc的这台计算机设置一样。

以上的情况下都是都设置了一样的dcom设置,只是系统不一样,请问为什么出现这样的情况?通讯都是采用了opc的通讯方式。

请问:1、如果我不将ifix 4.0的这台计算机用户名、密码设置和wincc这台计算机用户名、密码设置一致,有没有方法解决它们的通讯问题?

2、是不是因为系统的原因导致这样的问题?

有没有解决方法?请教高手解决问题啊!

网友A:
XP以上系统存在安全策略的问题,而2000以就没有这个问题,所以你要XP中设置安全策略。

楼主:
ckdatong   请教下怎么设置呢?看了很多的资料只是对dcom进行配置,这个应该没有问题,

但是不知道你说的安全策略怎么配置才能解决我的这个只有用户名和密码一致才能通讯的问题,谢谢!

网友B:
你可以专门的配置一个用户用作来做OPC通讯的,但是可以不用用那个用户来登陆。因为出于DCOM的配置。

网友C(2008-10-04):
因为DCOM配置要求,如果不在同一个域中的两台电脑上的OPC CLIENT和SERVER通讯,必须使用相同的用户名和密码.

MATRIKON的软件TUNNELLER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资料可参考MATRIKON中国网站

WWW.MATRIKONOPC.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