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瞬间掉电对去QPLC的影响是什么?

楼主(2008-06-04):
有人知道突然瞬间掉电对QPLC产生什么影响,对QD75M模块会产生什么影响?谢谢

网友A:
不会有任何影响的.

CPU侧有电池对他在断电时进行数据保持的.

网友B:
对于Q系列的PLC来说,瞬间停电需要分以下2种情况:
A、 当发生掉电时间小于允许掉电时间的瞬间停电时:
a、 当瞬间掉电发生时,保持输出存取文件的文件名以及出错记录。然后系统中断操作处理。(定时器的时钟继续工作。)
b、 如果有SFC连续指定时,则执行系统保存处理。
c、 当瞬间掉电结束,操作处理恢复。
d、 即使由于瞬间掉电操作中断,警戒定时器(WDT)和测量仍继续。例如:如果GX Developer PLC参数模式的WDT设定值设定为200ms,扫描时间为190ms时发生15ms的瞬间掉电,设置警戒定时器出错。
B、 瞬间掉电超过允许掉电时间时:
QCPU开始启动。(QCPU电源接通。)
注:当接通电源或用RESET/L.CLR开关进行复位操作时,执行复位操作,也进行相同的操作处理。
而对于QD75来说,在运动中瞬间停电,那么所产生的影响,取决于用户对QD75参数的设定以及编程。

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