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达人帮忙给帮忙元器件选下型!谢啦!

楼主(2008-06-04):
本人毕业设计题目是:20T/H循环流化床蒸汽锅炉燃烧自动控制系统

鼓风机电机功率:110KW

引风机电机功率:132KW

给煤机电机功率:3.7KW

希望能给出以上电机的型号以及刀开关,低压断路器,接触器,热继电器,变频器的型号

谢谢!

网友A:
随便找本变频器选型手册,都会有你说的这些选型。

网友B:
根据电动机功率、转速等参数,查找电动机手册或机械设计手册,都能找到电动机的型号。相应的电动机的额定电流等参数也能找到。

根据额定电流再确定电气元件的规格大小。

自己练练。

网友C:
笨蛋,控制电压是多少?

电压不一样,电流也不一样.

lx_yqc@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