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怪故障

楼主(2008-06-04):
我今天接到一台爱默生TD2000的变频器,频率给定用外部电位器,客户反映机器使用在造纸机械上,机器工作一段时间频率会自动下降,电位器换过了没问题,但误差不大在2,3赫兹左右。怀疑是干扰造成的,换了另外一台机器就正常,有同行修过这种故障吗,请指教

网友A:
查一下10V电源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B:
接电位器的电线是不是小了点或是老化了?

网友C:
估计是电位器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