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48MR电源模块MA4820与4810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8-06-04):
FX2N-48MR电源模块MA4820与4810有什么区别?能否用4810代换4820

网友:
请问楼上的,MA4820的针脚分配是怎样的,可以介绍一下吗

楼主:
SHINDENGEN

SHINDENGEN

OUTLINE DIMENSIONS

MA4820

RATINGS

Unit : mm
Case : MA7
●Absolute Maximum Ratings
Item Symbol Conditions Ratings Unit
Storage Temperature Tstg -30~125 ℃
Operating Temperature Top -20~125 ℃
Junction Temperature Tj 150 ℃

楼主:
Peak Input Voltage Vin ②+,③-,⑤800
V
DC ②+,③5
A
Input Current Iin Pulse ②+,③-Duty1/2 10 A
Maximum Power Dissipation PD Ta=25℃
3 W
PD Heatsink Tc=100℃
W
Dielectric Strength Vdis Terminals To Case AC 1 min 2 kV
Insulation Resistance Terminals To Case 500VDC 100 MΩ
Max Voltage ④ to ⑥
V④.⑥
④+,⑥6
V
Max Current ⑥ to ④
I⑥.

⑥+,④-  (
Peak)Duty Max 1/2 200 mA
Reverse Current IZ ⑤+,④MAX
20 mA

●Electrical Characteristics (Tc=25℃)
Item Symbol Conditions Ratings Unit
Zero Gate Voltage Dreain Current IDSS VDS=800V, VGS=0V,②+,③MAX
250 μA
TYP (2.1) Ω
Q1
Static Drain-Source On-State
Resistance RDS(on) ID=2.5A, ②+,③-VGS =10V,⑤+,③MAX
3.0 Ω
Thermal Resistance θjc Junction to Case MAX 2.3 ℃/W
D1
Reverse Current IR VR=800V, ①+,②MAX
10 μA
Forward Voltage VF IF=0.6A, ②+,①MAX
1.7 V
Q2
Fold Back Detection Voltage③+,④TYP
0.7 V

Copyright & Copy;2000 Shindengen Electric Mfg.Co.Ltd

MA4820

●Standard Operating Condition.Design Standard For Application Circuit
Item Conditions Ratings Unit
Input Rated Voltage AC90~276 V
Output Nominal Voltage 12 V
Output Nominal Current 4 A

●Standard Operating Condition.Standard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s(Ta=25℃)
Item Conditions Ratings Unit
Minimum Input Full Load Output Voltage Vin=90V, IO=4.0A 12.0±0.6 V Fig 1, ① Refer
Maximum Input Light Load Output Voltage Vin=276V, IO=0.40A 12.0±0.6 V Fig 1, ② Refer
Over Current Protection Foldback Current Vin=276V, VO=10V MAX 6.0 A Fig 1, ③ Refer
Short Circuit Vin=276V, RO=0.5Ω
Nodamage To Any Device,
Automatic Recovery. -Fig 1, ④ Refer

Figure in ○=Terminal Sign

Fig1. Output Voltage/Current

Copyright & Copy;2000 Shindengen Electric Mfg.Co.Ltd

Drain Current ID [A]

MA4820 Transfer Characteristics

0 4 8 12 16
VDS = 25V
pulse test
TYP
Tch = -20°C
25°C
100°C
150°C
Tch = -20°C
25°C
100°C
150°C
Gate-Source Voltage VGS [V]

ID = 2.5A

VGS = 10V
pulse test
TYP

Channel Temperature Tch [°C]

-20 0 20 40 60 80 100120140

Static Drain-Source On-state Resistance RDS(ON) [W

VDS = 10V
ID = 1mA
TYP
Gate Threshold Voltage VTH [V]
VDS = 10V
ID = 1mA
TYP
Gate Threshold Voltage VTH [V]

-20 0 20 40 60 80 100120140
Channel Temperature Tch [°C]

Ciss
Ciss
e

Coss

Crss

Tc=25°C
TYP

Drain-Source Voltage VDS [V]

0 20 40 60 80 100

Capacitance Ciss Coss Crss [pF]

MA4820 Transient Thermal Impedance

0.010.1110100
Transient Thermal Impedance qjc(t) [°C/W]
10-5 10-4 10-3 10-2 10-1 100 101
Time t [s]

Drain Current ID [A]

MA4820 Safe Operating Area

0.1
0.01
1 10 100 1000
100ms
Tc = 25°C
Single Pulse
200ms
RDS(ON)
limit
Drain-Source Voltage VDS [V]

Power Derating [%
]

MA4820 Power Derating

Channel Temperature Tch [°C]

0 50 100 150

楼主:
电子文档,复制后成这个样子了.

我也看不懂.

网友A(2008-07-05):
不能代换,MA4820功率大MA2810功率小,用MA4820代换MA4810可以

楼主:
感谢5楼指教.

网友A:
谢谢,可惜西瓜刚吃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