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400,主站cpu坏,如何在组态里更换而不必更改从站

楼主(2008-06-04):
如何组态更换cpu,西门子plc400,主站cpu坏,如何在组态里更换而不必更改从站

网友A:
如果400的CPU是单独的话,从硬件组态中选择您即将替换的CPU型号,注意设置CPU的属性,然后编译.没有错误的话,下载即可.

网友B:
按1楼说的方法去做,没有问题.

楼主:
cpu删除后不能插入,可能因为有网络,说槽已占用

网友C:
我觉得如果更换同型号的CPU,只要将硬件组态和程序下载后,应该就没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