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汽缸可以实现模拟量控制吗 ?

楼主(2008-06-04):
请教各位大侠,我想利用汽缸作压力控制。

压力传感器检测汽缸与物体的压力,经过PLC作PID运算,控制汽缸保持在设定的压力值。可以实现吗?

有没有可以这种可作模拟量调节的汽缸或者汽缸前装一个可调节的控制阀,有这样的产品吗?

感谢指点。

网友A:
气缸做压力控制的精度以及反应度远远不如用马达效果,但是,方便简单是基本特点。如果需要几十公斤以下压力控制,可以通过金属密封气缸来做(本体磨擦力减少),曾经帮客户做过设备控制到50克,误差5%。 如果是需要稳定压力保持平衡,可以用普通气缸,用负载感应器回馈型号,再通过一个电气比例阀调整气缸供气压力,最后可以稳定到需要出力。问SMC工程师吧

网友B:
可以,只要加一个双作用的阀门定位器就解决了,我曾用过,顺丁烯二酸酐项目--控制熔岩温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