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汽缸可以实现模拟量控制吗 ?

楼主(2008-06-04):
请教各位大侠,我想利用汽缸作压力控制。

压力传感器检测汽缸与物体的压力,经过PLC作PID运算,控制汽缸保持在设定的压力值。可以实现吗?

有没有可以这种可作模拟量调节的汽缸或者汽缸前装一个可调节的控制阀,有这样的产品吗?

感谢指点。

网友A:
应该是可以的,你可以参考一下大型化工企业常用的气动调节阀及轧钢的原理。主要是控制汽缸给气量要用调节阀、而不能用电磁阀。其次这种控制一般用PI控制。如要求精度高,对PLC的扫描周期等性能有较高要求。执行机构最好采用液压。如果要求精度一般,那主要成本就在调节阀上了。

网友B:
看样子应该可以,但压缩空气压力好控制么。

网友C:
可以。

将工艺条件和技术要求发给阀门帮你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