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ROFACE的屏可以与AB-1756的通讯吗?

楼主(2008-06-04):
请问:PROFACE的屏可以与AB-1756的通讯吗?

网友A:
应该可以。都是主流设备。

网友B:
应该没问题的 支持AB的屏太多了

网友C:
可以。

凑字啊!

SAFE。

网友D(2008-12-12):
可以的,我现在调试的项目是1756-L61+1756-ENBT,使用以太网连接,很好用,速度快,正在编写画面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