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lil控制器的程序保护问题

楼主(2008-06-04):
请问:
1、galil控制器是否有像PLC、单片机一样的用户程序保护设计?
2、用C++开发的程序,可否读取galil控制器唯一的序列号,用来做程序注册硬件信息使用,以保护上位机的程序不被任意拷贝?
3、能否在galil控制器中储存一些信息,比如设备出厂时间,以便上位机程序读取,作为程序加密之用?

网友A:
1、只能通过密码保护,不能从硬件上保护。如果密码被泄露,也就护不住了。

2、可以

3、可以

楼主:
1、具体怎么实现啊,手册中好像没有介绍。
2、DMCGetGalilRegistryInfo函数还是其它函数?
3、储存在变量中,再烧进EEPROM?

刘工,我也是你们的客户,但是不好意思直接联系你。其它技术人员可能有一点认为我的问题较为稀奇古怪的嫌疑,所以还是冒昧在此发帖。

楼主:
以上三点,是我能想到的加密手段,是否还有其它更佳的方法?

网友A:
1、这个功能是不写在手册上的,具体的实现,请与您的供应商联系。

2、是读取卡在PC上的登记信息的,要读序号,用指令 MG _BN,也可能是MG _BV,手头没有手册,记不清了,指令手册上有的。

3、是的,用BV烧进去

楼主:
好的,回头等卡到了,跟吴工联系一下。

楼主:
谢谢刘工的帮助。
我这个人稀奇古怪的问题还会有很多的,还望刘工不吝指点。

网友A:
不知道您还有什么问题,不过,就您问的这三个问题,都是挺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