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XS NEZA用那种版本编成软件

楼主(2008-06-04):
有台TSX08CD48R48AS,买了一根编成线,使用PL707编成软件,但是不能联机.电缆型号TSXPCX1031,

电脑的COM口是好的.试验了其他的TSX08CD48R48AS也是不能联机.

请问,是编成软件的原因么

请知道的确告诉声

网友A:
编程软件可使用PL 707 Win或PL7 LE,连接前应确定装好Driver Manager(驱动程序)

楼主:
谢谢,是驱动的原因,谢谢了

楼主(2008-08-06):
请问有没有tsx08cd48r48as的CPU板或主机

syydz@163.com

网友B(2008-09-25):
电缆型号应该是TSXPCX3031

楼主(2008-10-31):
到现在还没有联系到这个板子。有20点的,但是不能支持I/O。

网友C:
不好买了

楼主:
有谁能修呢,价格好商量

网友D(2009-06-02):
 你好 知道 施耐德plc I\O 指示灯 闪亮是那里故障

网友E:
请问楼上是那种PLC。小型的NEZA产品的话我可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