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12

楼主(2008-06-04):
LM7812输入最高电压是35V,CW7812最高输入电压17V为什么都是7812在输入电压的要求有这么大?在现在输入变压器时要以那个型号为基准?

我这里有一块电路板它采用了7812和7912,7815和7915稳压块,变压器在工作过程中烧坏了,次级是两组电源,每组电源有三个抽头。这两组电源从电阻的测量来判断应该是一样的。变压器没有任何的参数标示,谁能告诉我这两组电压应该是多少/?

网友A:
按常理,应该是+12V.-12   +15,-15电压.最高输入电压只是一个限额.变压器烧坏应另有原因。

楼主:
变压器是初级烧了,可能是与电压有关。

我现在的问题不是变压器烧坏的原因,而是这个变压器输入,输出的电压值,并且针对LM78XX和CW78XX系列配值。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变压器是初级烧了,可能是与电压有关。

我现在的问题不是变压器烧坏的原因,而是这个变压器输入,输出的电压值,并且针对LM78XX和CW78XX系列配值。

输入值你查下电源啊, 输出值应该是7812 那组用的是 18V 交流.    7815 那组用  24V

网友C:
"这两组电源从电阻的测量来判断应该是一样的"
输出都为AC 20V左右,整流滤波后为DC 24V左右,作为7812,7815的输入,可正常工作

网友D:
同议楼上意见,7812和7912都用~18伏,7815和7915都用~24伏,因为若是输入和输出端压差大,在7812和1912两端产生高的功耗.对元件不利.

网友E:
7812和7912都用~18伏,7815和7915都用~24伏

18V与24V太高了,整流滤波后直流电压在三端稳压上压降太大,用15,18V就够了。

网友F:
这种稳压集成块只要输入电压比你的输出电压高2V就可以了,这样即能稳压,集成块的功耗也不会太大,至于最高电压是该集成块的耐压。

网友G:
楼上说的不错,太高的输入电压对集成块也不好

网友H:
告诉你最简单的方法:三端稳压块7812,7912或什么的,整流后的直流电压必须大于三端块3V以上,通常取3~5V为宜!

网友H:
太高会造成稳压块的功耗增加。太低无法满足电压的稳定!

网友I:
同意10楼的观点。

网友J:
各种电源板,PLC,调速器故障联系013893683865

网友K(2009-02-10):
7812的输入电压不是可以到71V的吗?

网友K:
我曾经试用7812去输入71V电压但不烧坏啊

网友L:
这只是侥幸,应该由数据手册说话:

网友L:
不看手册就做设计,可靠性无法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