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路器的知识,求解?

楼主(2008-06-04):
DZ47--60-C10和DZ47-60-D10参数方面有哪些不同?

网友A:
分断能力不同C系列低,D系列的高,别的都一样。

网友B:
 D 属于动力一类负载,C属于一般负载

楼主:
能不能有更详细的解释?

网友C:
分断能力一样:4.5KA,短路脱扣特性不一样:C型5~10In,D型:10~15In.

lx_yqc@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