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
请教:高耐压的微压差气体感应器

楼主(2008-06-04):
我有个方案需要做:泄露检测。需要一个压差感应器,检测两个工件的压缩气压力差,量程 1KPA, 但是,耐压要到1 MPA, 各位有无好介绍。

网友A:
可以的,我们有量程1~20mbar耐压32bar的差压变送器

网友B:
耐压要求有点高,那能告诉我精度要求吗?如果精度没要求就选个大量程的 然后用块表把输出重新标定一下就可以了
精度要求高的话那就要看你打算掏多少银子了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