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文章也可以登在专业杂志上?

楼主(2008-06-04):
家电维修 2008.5 总第233期 24页
作为一本专业杂志,刊登出此种维修方法的文章,本人认为不妥。
原因如下:1. 不能确定该电阻的原始参数(虽说参考相关资料,但只是知道电压正确),没有找到真正原因,就对元件进行“短接”;
2. 即使知道真正原因,也不能短接了事;
3. 没有注明请各位读者探讨真正故障原因。
如果一个初学的维修者以此为教材,不难培养出保险丝也随便短接的“高手”。
以下为扫描的原文,可能会有错别字。

美的SPl98电磁灶断续加热的又一发现
李瑞武

故障现象:一台美的SPl98电磁灶,主电路板为MC—
IH-M02B2,控制面板采用F9232集成电路(2006年5月生
产)。通电能正常开机,控制面板各功能键正常。卡上交流
钳形表,指针升至3A~4A后马上回落至0A,周而复始,不
能进入连续加热状态。
分析检修:断续加热是电磁灶维修中较常见故障,根
据其原理和维修经验,一般分四步进行。
第一步,先查几组供电(该机为+300V、+18V、+5V)正
常与否。第二步,再查几处电阻:1.LM339同相、反相输入端
取样电阻;2.浪涌保护取样电阻;3.CPU电压检测取样电
阻;4.(呙具、IGBT管温度检测电阻(负温度系数电阻)o第三
步,根据资料测相关集成电路脚位电压,并根据电压值检
查相关阻容及晶体管。如没有资料就只能凭经验或逐一检
查相关阻容、晶体管,代换相关集成电路。
检修过程如下:测+300V、+18V、+5V均正常,代换高
频谐振电容无效。通电上机,待机状态LM339各脚电压均·
正常,CPU电压检测+3V也正常,证明各取样电阻正常(相
关资料参见《家电维修》2007年5期62页)o在室温状态
下,测两只负温度系数电阻为80k,用吹风机加热后,阻值
逐渐减小。仔细检测各阻容元件及晶体二、三极管,均未发
现异常元件。代换LM339也无效。此时检修陷入困境,只得
把机器装好放在工作台上,端出茶缸边喝边想。随手将茶
缸放在电磁灶锅台中央并在端起时无意碰触到开关,“嘀”
声后却正常加热起来。不到两分钟,缸内便沸腾了,马上换
上大锅烧了满满一锅水,均为正常。等锅内水降至室温时
再开机,故障重现。于是用吹风机给检锅电阻加热至30kfl
时,迅速合盖后开机,一切正常。心想这下可抓住狐狸尾巴
了。马上检查该支路相关元件,均为正常,代换“检锅电阻”
后故障依旧。试用一只47k固定电阻与检锅电阻并联,室
温状态下测得阻值为30k左右,试机一切正常,都能正常
连续加热,至此该机修复。 ,
修复此次障碍虽说带有偶然性,但毕竟发现了断续加
热的另一原因,今后再遇断续加热时,不妨先加热检锅电
阻一试,也许能节约不少时间。
http://filypig.blog.163.com/blog/static/2490207020085263051293

网友A:
请问检锅电阻是什么东西?热敏电阻还是压力开关?

网友B:
发表一些有价值的文章,让大家共享。

网友C:
  恩  现在的学术垃圾太多了哈

网友D:
发表的文章许多就是垃圾,混发表的数目,

有的刊物不给稿费的,发表的话,文作者要自已淘钱,

可想而知。许多评职称等需要论文数。

楼主:
4楼.我写不出有价值的文章.不过我找没有价值的.这不更有价值吗?

看我的专业论文,应该不比发表的差吧,可就是发不了.

楼主:
我的同事已经在这书的指导下短保险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的同事已经在这书的指导下短保险了!!!!!!

哈哈

楼主:
我校退休教师、原四川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副教授刘心化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08年3月23日17时08分在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逝世,享年77岁。

遵从刘心化同志亲属的意愿,丧事从简。刘心化同志遗体于2008年3月26日早上8时在成都市东郊殡仪馆火化。

网友F:
发表论文的几点看法:

1、根据自己文章的特点、水平、面向对象,选择一个与自己文章相对应的杂志。如你的文章是应用型的,那么就不能向理论型的杂志投稿。

2、文章要有新意,避免与已多次发表的论题撞车。如无功补偿方面的文章,此类文章真是太多太滥了,除非你写出了新意,否则很难被发表。

3、仔细研究杂志内已刊登的文章的写作特点,所写的文章应适应杂志的口味。

4、研究杂志的热门主题,如某一杂志当前的热门主题是节能、节电,那么如果作者文章内容与其一样,其录用率相对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