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的惯量怎么计算啊?

楼主(2008-06-04):
请问各位大侠?我想用台达的伺服,后面装一台1:5的减速机,减速机轴上装一个小圆盘,小圆盘用皮带转接一个大盘,齿比是1:20,请问大家这个惯量怎么计算?也就是从伺服轴端到大盘的惯量是多大?怎么计算啊?现在想选型啊!谢谢各位了!

网友A:
减速机和齿轮都是减速的同时增大了扭矩,减小了惯量,算出大盘的惯量,折算到电机端,就可以了,惯量减少为减速比的平方

网友B(2008-07-06):
需要计算的是大盘的惯量,小盘的惯量 具体计算如下:

1/2*M(大盘)*R(大盘)=J大盘的惯量

1/2*M(小盘)*R(小盘)=J小盘的惯量

(J小盘的惯量+J大盘的惯量 /400)/25=JL负载的惯量

网友C:
如果要做一个150次/分钟的间歇式点对点定位运动控制,每次的运行时间大约是0.3秒,行程约为两转,角行程定位精度在+/-0.37度左右。请问对于台达A系列伺服而言,负载惯量/电机惯量的倍数在怎样的范围之内可以满足要求?

网友B:
负载惯量比越小伺服控制系统越容易到达稳态,所以你明白了吧.

网友D(2008-09-29):
去查看电机及拖动的书,哪个上面有惯量的计算公式。

网友E(2008-12-30):
需要计算的是大盘的惯量,小盘的惯量 具体计算如下:

1/2*M(大盘)*R(大盘)=J大盘的惯量

1/2*M(小盘)*R(小盘)=J小盘的惯量

(J小盘的惯量+J大盘的惯量 /400)/25=JL负载的惯量

能不能在解释清楚点,我对这个也不懂!      1/2*M  表示什么? R有表示大盘的什么?

网友F(2012-03-01):
M是大盘的质量???r

网友F:
R是大盘的半径ggggggggggggggghttttt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