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C对伺服应用

楼主(2008-06-04):
我以前没做过用PLC控制伺服,现在看编程手册里有以下的内容不懂,求助高手!

三菱:为了输出高频脉冲,可编程控制器的输出晶体管上必须是额定负载的电流

西门子:PTO/PWM的输出负载至少为10% 的额定负载,才能提供陡直的上升沿和下降沿

我就想不通PLC和伺服之间的线怎么接?

输出晶体管上必须是负载的电流、

PTO/PWM的输出负载至少为10% 的额定负载

怎么实现?

网友A:
看驱动器内部接收电路的内阻,通常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B:
不清楚你要和什么伺服电机连接。

给留个邮箱,给你发份松下PLC的连接的例子。

此外,关于PLC的一些输出要求,其实有些你过于担心,基本上都可以用

就算你想明明白白的话,你可以察看下所选伺服电机驱动器,对控制信号的要求。就OK了。

基本上对电流这块要求不是很严格吧/

网友C:
伺服驱动器的控制输入端是通过光耦传送信号的,其电流值在5-10mA就可保证信号的有效传输,这个电流的大小可通过串接电阻来调整。PLC可输出模拟电压信号给伺服驱动器,也可以输出双脉冲信号给伺服驱动器,根据需要而定。

楼主:
多谢各位!MY EMAIL HUAJSHZ@163.COM

网友D:
y要多做多看才行。。。。

网友E:
plc 发脉冲给伺服驱动器,接线都是现场的,有图示,按图接就是了。

网友F(2009-06-18):
可以发一份相关资料吗  我邮箱LUOJF68@163.COM

网友G:
可以发一份相关资料吗  我邮箱pengyp_719@163.com

网友H(2009-12-29):
我认为,二者之间电路接通后,伺服那边输入端的光耦内就有光产生了。

如果你的电路产生的电流达不到光耦输入端的要求的电流(ma级的),光耦输出电路中就不能产生达到电平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