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套路:浊度计显示值跳动,无法实现自动清洗功能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8-06-04):
浊度计传感器CUS41,变送器CUM253。
故障描述,显示值跳动较大,无法实现自动清洗功能,但是可以使用手动清洗。探头是带自动清洗功能的,请熟悉这方面仪表的朋友发表一下看看,非常感谢!

网友A:
你可以试试将自清洗关闭啊

建议不要使用

网友A:
因为由于污水情况不同,可能比较脏,自清洗不建议打开

应该说E+H浊度仪还是比较稳定的

网友B(2009-10-31):
浊度计传感器CUS41电缆,在中间位置外屏蔽有点损伤,里面的电线都是好的,变送器CUM253温度一直显示70.1度不变,问E+H说无法维修,需要更换,那东西太贵了,请教各位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该怎么处理。谢谢!

网友B:
浊度计传感器CUS41电缆,在中间位置外屏蔽有点损伤,里面的电线都是好的,变送器CUM253温度一直显示70.1度不变,问E+H说无法维修,需要更换,那东西太贵了,请教各位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该怎么处理。谢谢!联系电话13572234616  liuzhenwen@163.com   QQ3957076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