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走折线?求助

楼主(2008-06-04):
我现在要做一个类似机床的东西,两轴(丝杆)十字交叉,刀具装在其中一个轴上,现在要使刀具做折线运动(宝塔形折线)

我不会做,有哪位高手愿意指点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主要还是看你的上位机控制器的编程了?采用数控系统么?

是否可以理解为直线插补呢?

如果是的话,你的思路不就明确了?在弯折点,改变其中电机运转方向。 而折线的角度,你自己确认下速度曲线合成。

楼主:
明白了,多谢踏沙行!

网友B:
请问,我想请教有关直线插补之类的资料

有没有人介绍一下哪个个作者或者出版社出版的书啊 ?

请详细写明出版社和书名

谢谢!

网友A:
有关直线插补之类的资料???

并且还要书??

不好找。到出书的地步都不是直线插补了。以前有过关于从2维插补,到3维曲线,以及多维的螺旋线插补。但是结合机床来说的一些数学模型。

不知道扔那里了。

网友C:
一般你只要有位置控制模块或者控制卡的说面书上面都有很详细的介绍和样例

网友D(2009-05-12):
按照楼主描述的,这不难,属于2轴2维平面直线插补的系统,太多的数控系统都能实现啦